[手持表] 拒绝浪费,为内阻仪开尔文夹找个老公

楼主(2025-05-06):
电桥的测内阻两个夹具都是航空插头,只能用在内阻仪上,这怎么行,那岂不是浪费,买了个公头连上香蕉插头,当时还心思公头没有线套筒螺母丑,拿回来母头螺母也能拧上,漂亮,这样就不用吃灰了。
线阻0.05感觉还可以,众仪这更新固件真够慢的。

网友A:
0.05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能接受的?

50毫欧不行吗

网友:
我没有开尔文夹

网友:
之前买了开文尔夹   不过没焊接

网友:
没找个老母吗

网友:
我的开尔文夹是usb口的,想再单独做一个夹子,一边接个4mm插头插万用表上

网友:
第一想法也是如此,哈哈哈哈

网友:
应该做成四线的才完美

网友A:
广州话,“老母” 就是骂人、、、、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州话,“老母” 就是骂人、、、、鸟。

我不懂,啥意思啊

网友B:
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为何不做成四线的呢?

网友:
不知怎么发重了,还删不掉。

网友:
这个样子的呀。(借用坛友的照片,在此致谢!)

网友C:
这个航空插接件不是四芯的么,为什么接出来就两个香蕉插头???

按理来说,开尔文夹具是四线制,但GUARD也应该单独接一条线出来。

使用下列的可叠加香蕉头就能完美解决:L

网友:
这线不是屏蔽线,要接GUARD的话每根得换同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为何不做成四线的呢?

因为我有四线的开尔文夹呀,这个只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航空插接件不是四芯的么,为什么接出来就两个香蕉插头???

按理来说,开尔文夹具是四线制,但GUARD ...

已经有了14AWG做的四线开尔文夹,那个是最早做的电桥不带四线开尔文夹,只带了内阻仪四线开尔文夹

网友:
开尔文夹四线变两线,多一种用途。

网友(2025-06-05):
这样做还是相当于两线测试,只是方便测试了。我用两个鳄鱼夹接两个表笔插头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