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自动关机怎么搞

楼主(2025-05-06):
耳机型号fiil t1 pro,在耳朵里掉出来摔到地下。捡起来发现关机了,放入电充电仓再拿出来,可以开机正常连接但是非常不稳定,稍微有一点距离就断开连接而且一会就自动关机,不知到哪里坏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坏?

不会吧,电池还能摔坏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这个是2019年的蓝牙3.0的耳机,该换个新的了。

网友:
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
会不会把某个元件摔接触不良或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这个是2019年的蓝牙3.0的耳机,该换个新的了。

还可以,耳机可以听歌八个小时。充电仓充满一次可以用好几天

网友:
是不是摔到地后电池接触不良了。

楼主:
把电路板拿出来也没发现有开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