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VEK26與CVK26的不同之處

楼主(2025-05-06):
CVEK26與CVK26的不同之處

来源: 維修 aa200703 2023-3-18 18:08 只看這個作者 只看大圖 |閱讀模式3637544

CVK26化油器對於車友們來說應該不陌生,但你知道還有一種化油器叫CVEK26嗎?今天就讓我來介紹一下兩者有何不同吧!

首先,CVEK26是光陽三陽改裝直上的好物,因為它的本體同原廠CV24&26化油器,不像CVK系列本體較短,需更換較長的進氣歧管或延長肥腸才能使用,更沒有加速泵會去卡到右曲軸箱上的引擎吊耳,因此成了兩陽上吊架車種的改裝神器。
附上簡單心得:CVEK的油門反應比CV更加靈敏,加速也更快,效果跟改一顆CVK上去差不多,但它直上無須修改,可省下一堆麻煩

附上一張詳細的尺寸規格圖給大家參考 C就是指本體長度

圈起來的地方就是CVK的加速幫浦會干涉的點

但這部分可以透過更換副廠的右曲軸箱來解決(GY6可以 其他車種未知),因為副廠偷料導致該位置比較薄,因而能閃過加速幫浦undefined

接著是外觀的部分
CVEK24&26的正面長這樣 順便說一下KT就是KEIHIN TAIWAN台灣京濱,不要再說它是日本製了!

背面

口徑為26mm

來看一下內部

CVEK的內部基本上跟CVK一樣

這是CVEK26

這是CVK26

再來是負壓膜,這大概是CVEK最特殊的地方

CVEK負壓膜的柱體是鋁製的,跟一般CVK26塑膠製不同,然後CVEK26的負壓膜比CVK26大
CVEK26負壓膜的外徑是59mm CVK26則是53mm
底下柱體除底部開孔不同外,尺寸一模一樣
然後CVK26的負壓膜可以放進CVEK26內,反過來的話卻不行,因為底部柱體圓弧的部分略有不同
也就是可以把CVK26的負壓膜"柱"(塑膠)拆下跟CVEK的膜結合,移植到CVEK26或CVEK24使用。

不過這種合體版的負壓膜我也不知道會有什麼效果就是了,改天有測試再來分享

柱體的厚度約2mm

講完了負壓膜,來介紹一下油針及相關周邊

CVEK26的油針及彈簧都與CVK26不同
上面CVEK26 下面CVK26

CVEK26彈簧長83mm

CVK26彈簧長63.5mm

CVEK26與CVK26油針對比圖
上面CVEK26 下面CVK26

兩者長度皆為45mm 目測CVEK26的油針在中後段比較粗一些

CVK26的油針刻有KX55G字樣 CVEK26油針則是4HGCG

因此想要移植的各位,切記要連彈簧及油針都一起搬過去

然後是油嘴規格
CVEK26的主油嘴頭部直徑是6mm底部5mm的牙 同原廠CV24

副油嘴頭部直徑是5mm長度23.5mm 比較少見

我手上這顆CVEK26的油嘴出廠是35 108(GY6改57.4或58.5建議用112)
CVEK24是35 105

CVK26的主油嘴頭部直徑是5mm底部4mm的牙

副油嘴頭部直徑是5mm長度28mm

關於CVEK26的介紹大致上就這樣

接著要講的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大概會在2萬到3萬公里時發生,就是它的負壓膜柱體會破裂!

原因應該是這塊東西鬆動導致的,它是用來定位負壓膜柱體的東西,正常是要牢牢地卡在化油器本體上

把它黏死或焊起來也許就不會發生也說不定?

你可能會有疑問,CVK26也是這樣的結構,但怎麼就沒聽過負壓膜柱體破掉的,個人猜測是因為CVK負壓膜柱是塑膠製的,沒辦法對定位閥造成磨損,而且即便它真的破了被吸進燃燒室內,大不了就是燒掉而已,然而CVEK就不同了,金屬吸入燃燒室內是超要命的,可能導致會汽門歪掉、燃燒室變蜂窩,活塞破洞或變形,總之難以逃脫顧路的命運。

發生的當下是車騎到一半時忽然被拉住,就類似汽門間隙抓太小,車騎熱了以後會被拉住的那個感覺,接著就出現鳥仔聲了,本以為是汽門間隙調整螺絲鬆動了,打開缸蓋後發現都正常,後來想到CVEK的負壓膜大概這個里程數可能會出包,結果居然真的是undefined 不過我算是幸運的,因為還能把車騎回家,碎片大概就是被汽門夾了幾下後就排出去了。

網路上沒什麼CVEK化油器的資訊,本人正好有一顆,於是就分享一下
據我所知,哈特佛麻吉有配備CVEK24 然而台灣還有什麼車有配這顆化油器就不曉得了,歡迎知道CVEK化油器相關資訊的車友們分享

額外補充:CVEK26也有內建加速泵的版本 用於Aprilia及比雅久的一些車

楼主:
改一下字体。

CVK26化油器对于车友们来说应该不陌生,但你知道还有一种化油器叫CVEK26吗?今天就来介绍一下两者的区别!

一、安装适配性

- CVEK26:本体与原厂CV24&26化油器一致,适合光阳、三阳车型直接改装,无需更换长进气歧管或延长肥肠,也不会因加速泵卡住右曲轴箱引擎吊耳,是两阳上吊架车型的“改装神器”。

- CVK26:本体较短,需搭配长进气歧管或延长肥肠,且加速泵可能干涉右曲轴箱引擎吊耳(部分车型可通过更换副厂薄型右曲轴箱解决)。

二、性能表现

- 油门响应:CVEK26比原厂CV系列更灵敏,加速效果接近CVK26,但无需改装即可直接安装。

三、外观与结构差异

1. 本体标识:CVEK24/26正面印有“KT(KEIHIN TAIWAN台湾京滨)”,非日本制造。

2. 口径:均为26mm。

3. 负压膜:

- 材质:CVEK26负压膜柱体为铝制,CVK26为塑料制。

- 尺寸:CVEK26负压膜外径59mm(CVK26为53mm),两者底部柱体圆弧形状不同,负压膜不可直接互换,但CVK26的塑料柱体可与CVEK26膜片组合使用(效果待测试)。

4. 油针与弹簧:

- 弹簧长度:CVEK26弹簧长83mm,CVK26为63.5mm。

- 油针:两者长度均为45mm,CVEK26油针中后段更粗,刻字分别为“4HGCG”(CVEK26)和“KX55G”(CVK26),移植需同时更换弹簧和油针。

5. 油嘴规格:

- 主油嘴:CVEK26头部直径6mm(CVK26为5mm),底部螺纹不同。

- 副油嘴:CVEK26长度23.5mm(CVK26为28mm)。

四、潜在问题

- 负压膜柱体破裂:CVEK26使用2万-3万公里可能出现铝制柱体破裂,因定位部件松动导致磨损。碎片若进入燃烧室,可能造成气门变形、活塞破损等严重故障(表现为行驶中突然顿挫、异响)。CVK26因塑料柱体磨损风险低,且碎片可燃烧排出,故障概率较低。

- 解决建议:可尝试将定位部件黏死或焊死,预防柱体松动。

总结

CVEK26胜在“直上免改”,适合追求便捷改装的两阳车主,但需注意负压膜柱体的耐用性;CVK26需调整安装部件,但成熟度高,适合能接受改装的玩家。根据车型需求和维护习惯选择即可!

网友:
现在不是都是电喷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