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台电压力锅一样的故障更换一样的主板原件,收费一样后发现

楼主(2025-05-06):
两个锅的性能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右侧锅好,

型号           SY-50HC8033Q                     SY-50HC35Q
主板型号     SY-50FH33Q-DL01             SY-50FH33Q-DL01
功率               1300w                                1600w
额定压力         70kpa                                112kpa
上盖形态         圆平面                          圆鼓面不易积水
面板防水方式  贴膜易开胶漏水      整体透明塑料经久耐用
上市价格            709                                  1399
接水盒              小易满溢                      宽大适中

网友A:
我买了个美的的,机械开关的,135,亲戚一个才炸了电路板,还是机械定时器的压力锅省心,故障率低

网友:
这是李逵和李鬼吗

楼主:
接水盒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美的的,机械开关的,135,亲戚一个才炸了电路板,还是机械定时器的压力锅省心,故障率低 ...

这是用不坏系列

网友B:
价格两倍,质量当然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两倍,质量当然要好很多。

先看出质量小差异,没想到价格大差异

网友C:
前几天修了一台米家一代IH电饭煲,就没有接水盒,得毛巾吸、擦
厂家产品设计缺陷,也是拿老百姓做实验,一代一代改进吧

网友:
不一样价格的锅子,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同样的主板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就好像同样的EA888发动机,装了好多种车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了一台米家一代IH电饭煲,就没有接水盒,得毛巾吸、擦
厂家产品设计缺陷,也是拿老百姓做实验,一 ...

相反我认为这种凹槽设计更好....用洗碗毛巾擦积水...也就是1-2秒的事...
若设水盒,水满了不及时发现,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