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3526 路由器 刷机前后体会分享

楼主(2025-05-06):
WG3526 路由器 刷机前后体会分享

上个月得到的路由器查了一下资料是 7621的,本来不想升级固件,5.1期间闲的上,就试着升级了一次,也不知道固件对不对,没想到升级固件(最新版的)成功了。

原版本是内核是3.X (2012年的) 现在成了6.X了(2024年的)

升级后明显进入固件的网页慢多了。IE7.0也不支持了(打不开网页)。用手机进入管理网页也明显慢!
这路由器没有功放,可能是固件的原因,比k2P(原厂固件)测的网速度要快一点点(目前只有联通百兆宽带测)。用有线连接台式电脑测得网速是19.5MB/S

楼主:
问一下各位,路由器 中的 存储空间是指的?是闪存的?

网友:
WG3526 路由器

网友:
刷PADAVAN呗...

二○二五年五月六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各位,路由器 中的 存储空间是指的?是闪存的?

路由器 中的 存储空间就是闪存大小

网友:
7621应该性能足够的,跑千兆都可以。潘多拉固件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7621很老的也是很好用的。固件很多。

网友:
百兆网络的话,够用的

网友A:
这路由器很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很顶吗

300兆宽带都有。 最大的体会就是铁壳,路由器散热真好。

网友:
使用正常就不要升级哈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都不怎么刷机了

网友:
这不就是智博通嘛,我几年前好几块板子跟这个一模一样用不上丟咸鱼不带模块的30元,挂了一个月带模块的60元才卖出去(已经配置好插卡就能上网),天线也改了ipex座子。

网友B:
我还有一块板子,刷的老毛子,这个带uboot的直刷的,哥华链的固件,2.4GWiFi没有。其它固件网口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块板子,刷的老毛子,这个带uboot的直刷的,哥华链的固件,2.4GWiFi没有。其它固件网口不匹配。 ...

openwrt网上有固件24.10的(我就刷的这个) 目前一切正常。只是前面好看了。我后悔升级了,原来的版本挺好的。

这板子没有天线功放,信号太差了。 查了一下,闲鱼上还有不少在出售的。  恩山论坛上评价比k2p差多了!  想当年这路由器贼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wrt网上有固件24.10的(我就刷的这个) 目前一切正常。只是前面好看了。我后悔升级了,原来的版本挺 ...

这个的价值是有4G模块接口,有TF,3.0,未缩水的还可以直接插硬盘。主打一个功能,没有花精力弄信号,当年来说的确是顶级配置。

楼主:
补充两张图片原机带的不死根。

网友:
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路由器,无线网卡可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