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电蚊拍改18650电池也问题求救

楼主(2025-05-06):
    最近的蚊子越来越多了 所以想用一下电蚊拍可是没电了 拆开看了下 电池不行了 所以想改18650的

到网上买了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 兴致勃勃的把线都焊接好了

第一次充电完成  测试电压4.16v 挺好 然后 用了一次后发现 不到两天没电了

拆开测试 充电板 在没有负载的时候充电 电压只有3.3v了
板子坏了 然后再换了一片又坏了
表现为不动它都是 两天电就跑没了
充电电压又变成3.3v左右的

现在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一直在烧板子
有没有改装成功的大佬说一说

这个拍子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会倒灌电流 还是说这个会有高压返回

测试第三块板子的时候 不搞任何负载 只有电池和板 测试又好像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5-5-14 15:49):
已经解决了 板子问题 折腾过程请看新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211-1-1.html

网友:
是18650电池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A:
简单处理   通过开关分离电路

网友:
收藏一个,我和你改的一模一样,但还没冲过电,改的时候电池是满电的。
改好也没怎么用,因为手上电蚊拍多,主要用下图2个外置电池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外置蓝牙设备,用锂电供电,4056模块充电,电池与蓝牙设备间正极接了开关,不用断开时,电池一直有跑电问题,实在忍不了,又在4056模与电池的正极加开关,此后再也不跑电了。

网友C:
我的也坏了两个,不知道哪里原因,我9.9买的120个的4056先坏,又换4057。我加的也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外置蓝牙设备,用锂电供电,4056模块充电,电池与蓝牙设备间正极接了开关,不用断开时,电池一 ...

如果 只是跑电倒是没什么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板子都开始不正常了  空载时(不接电池与负载)输出电压3.3v  搜索过论坛里的帖子说 电容漏电
拆下c1电容测量电阻竟然只有1k左右 正常这个
又测了下新板子上的c1 无限大
所以只要用过一次 这个c1就出问题 而且芯片也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处理   通过开关分离电路

现在 都无法排除是用电的反冲 还是电池端  改天裸板加电池去试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坏了两个,不知道哪里原因,我9.9买的120个的4056先坏,又换4057。我加的也有保护板。 ...

东西不值钱 坏了换也不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每次换都要拆来拆去 因为固定问题还打了胶 去胶也是麻烦事

网友:
不要研究了,加一个开关简单粗暴

网友D:
抛弃原充电电路,直接用一块充电宝板子负责充放电保护、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抛弃原充电电路,直接用一块充电宝板子负责充放电保护、升压

充电宝的板子应该没有问题 哈哈

网友:
会不会电蚊拍有高压感应回来损坏了芯片。
在输出端加一个稳压二极管,保护一下试试管不管用

网友:
不能用原充电电路,电池类型不同。

网友:
我是直接把铅酸电池换成14500电池盒,不用任何充电电路,没电就换电池

网友:
不一样的电池加个充电板吧

网友:
我试过遇到过一块4056的板子会漏电的,板子跟你的长一个样子
也是放了几天就没电
换了一块就没漏了

网友:
开关接在电池输出电路上试试

网友:
我也最近改的,我的加了接头拿出来充电,不过大概有一周了还没冲过电,你的是不是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