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华顾M2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5-05-06):
最近淘宝突然发了一个红包,不知道买点啥,发现还差一个移动硬盘盒,想着以后NVME是主流就叠加红包花了大概10块大洋

购入了这个硬盘盒,本来想买绿联或者其他的都太贵了叠加红包也超过20大洋不划算。就买了这个。
都说这种抽拉的不好,但是锁螺丝的很难找到比这个更低的了,这个牌子的我还买了一个ngff的。也设叠加红包

网友:
主控好模糊啊

网友A:
程序在主控里还是那个25芯片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主控里还是那个25芯片里啊

一般都在SOP8里面,主控只有一个基础功能的固件

网友:
9210B,不用看了

楼主:
我也看不清,9210B好像是双协议的,这个是单协议的应该是9210,双协议的贵点。就没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不清,9210B好像是双协议的,这个是单协议的应该是9210,双协议的贵点。就没买 ...

哈哈我看的丝印,如果是单协议那应该就是92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看的丝印,如果是单协议那应该就是9210了

芯片上面不知道是啥,看不清上面的字,不过价格便宜就买了

网友:
其他还好,硬盘发热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上面不知道是啥,看不清上面的字,不过价格便宜就买了

这主控发热可大,别用太大功率的NVME盘否则你会跟隔壁SSD区那哥们一样发帖问为啥那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在SOP8里面,主控只有一个基础功能的固件

哦我另一个同方案的,CH341A直接夹,读不出来,还是用1.7版本的烧录器,可以调压到3.3V,估计芯片要拆下来读写.之前读显卡的1.8V都都可以夹着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控发热可大,别用太大功率的NVME盘否则你会跟隔壁SSD区那哥们一样发帖问为啥那么烫 ...

这个还好,发热不大,有个发热大,我买的就同方案,也是同款储存芯片,但是带风扇的,意义不大

网友:
差点看成华硕

网友:
小巧玲珑  不错

网友:
价格便宜呀

网友:
这个好,发热不大!

网友:
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
双协议的好像都比较贵。

网友:
第一眼看到标题、商品LoGo图片,以为是“华硕”;定睛一看,是“华顾”。
这个算不算傍名牌

网友:
总体价是降了些,双协议,还是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