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9号技师的方案中,出现T12温控异常的原因

楼主(2025-05-06):
近日在海鲜市场购入一块采用九号技师的C245主控板,C245手柄使用正常,T12手柄不正常,手柄接线顺序已反复确认过,与要求的一致,不然主控板也不会显示T12。
故障现象:T12手柄接入后显示温度正常,设定温度正常(如360),温度先是从000升高到036,然后从036降至000,但焊台一直在满功率(75W)加热,如果不断电它会把焊头加热到通红,为此还烧坏了一个焊头。故障如下图所示:

C245主控板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请大家帮忙分析,故障原因可能出现在哪部分。
谢谢!

网友A:
看看mos是否正常

网友B:
9号电路硬件的部分硬伤比较多, 你这种故障应该是稳压管d9电压不标准导致加热时运放的输入超出vcm引起的
换成正偏1n4148或者1.8v稳压管

网友C:
临时用12v的电源试了一下,随便设了2个温度,我的没问题,正常保持设定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号电路硬件的部分硬伤比较多, 你这种故障应该是稳压管d9电压不标准导致加热时运放的输入超出vcm引起的
换 ...

那为什么C245温控没问题呢?难道两者用的是不同的温控电路?你说这个问题值得深究,我再仔细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临时用12v的电源试了一下,随便设了2个温度,我的没问题,正常保持设定的温度。 ...

这个应该是共性问题,可能是我这个主板某些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os是否正常

MOS管测了没问题,如果有问题烙铁头应该不会被加热。

网友D:
这故障很像t12±接反了,你再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故障很像t12±接反了,你再确认下

接线反复确认过5孔为正极,4也为负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C245温控没问题呢?难道两者用的是不同的温控电路?你说这个问题值得深究,我再仔细测一下。 ...

t12加热时t12-temp这个网络会直接抬到24v, 输入到运放会反向击穿d9
c245按9号手柄的接线近似于热电偶和发热丝并联在一个0欧上, d9基本上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加热时t12-temp这个网络会直接抬到24v, 输入到运放会反向击穿d9
c245按9号手柄的接线近似于热电偶和发 ...

有道理,按你的分析应该是D9损坏了,导致GS8592输入电压过高,回头我量一下T12接入时的电压就知道啦。按这个道理应该换一个新的稳压管,为什么可以换正偏1N4148呢?这不是会导致GS8592没有输入电压了吗?而且在R18输入的3.3V电压岂不是一直在D9流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按你的分析应该是D9损坏了,导致GS8592输入电压过高,回头我量一下T12接入时的电压就知道啦。按这 ...

要注意拓扑, 插入手柄后3v3的通过负载往t12-out这个网络去, 4148阳极被拉低, 不会导通
无手柄时4148会导通, 但对adc来说效果和稳压管是没区别的, 运放都会输出3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拓扑, 插入手柄后3v3的通过负载往t12-out这个网络去, 4148阳极被拉低, 不会导通
无手柄时4148会导 ...

明白啦!谢谢大佬的详细分析,等我检查后再给大家报告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拓扑, 插入手柄后3v3的通过负载往t12-out这个网络去, 4148阳极被拉低, 不会导通
无手柄时4148会导 ...

大佬牛掰,向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按你的分析应该是D9损坏了,导致GS8592输入电压过高,回头我量一下T12接入时的电压就知道啦。按这 ...

说穿了,你手头这个控制版就是蜗牛焊台开源版本,不过被修改、简化得面目全非了。

按理说,烙铁接口自动识别由不同电阻控制,例如原设计0Ω为JBC245、2k为T12、20k为JBC210等,对照上面的电路图就明白问题出在那儿了。
好像是在GS8592的1、5、6、7引脚各加了一颗1K,而在2、3脚上各加了一颗10K,真心不明白意义在那儿?

----反而,我十分怀疑这个OC5864及周边应该有问题,4脚EN、3脚FB对应元件使用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穿了,你手头这个控制版就是蜗牛焊台开源版本,不过被修改、简化得面目全非了。

按理说,烙铁接口自动 ...

如果是OC5864周边元件有问题,那C245手柄的显示和温控都正常能解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OC5864周边元件有问题,那C245手柄的显示和温控都正常能解释吗?

OC5864采用PWM电流模工作模式,环路易于稳定并提供快速的瞬态响应。
你所显示的温度是由T12端电压、电流反馈到单片机内比较而得到的浮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拓扑, 插入手柄后3v3的通过负载往t12-out这个网络去, 4148阳极被拉低, 不会导通
无手柄时4148会导 ...

检测了一下,元件安装正确功能没有损坏,接入T12手柄后,D9负极端电压3.2V,说明D9正常工作。接入C245手柄后,电压几乎为0。难道3.2v的电压高过运放的vcm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测了一下,元件安装正确功能没有损坏,接入T12手柄后,D9负极端电压3.2V,说明D9正常工作。接入C245手 ...

那得检查下运放的输出了, 拔掉手柄看看7脚能不能输出3.3v, 如果到不了先试试把d9正偏安装再插t12手柄, 短时间不会损伤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检查下运放的输出了, 拔掉手柄看看7脚能不能输出3.3v, 如果到不了先试试把d9正偏安装再插t12手柄, 短 ...

测了一下,不装手柄也有3.3V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