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删除Win11多余的启动引导菜单

楼主(2025-05-06):
电脑使用某个系统重装软件后,在开机时多了一个启动菜单,实际没用的,但是看着烦人

Win图标键+R 打开运行 或点击搜索,输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没错这是Win98时代就有的命令。把不需要的启动菜单删除就可以

网友:
WIN10遇到过相同问题(当时好像是添加一个M.2新硬盘当系统盘,用旧硬盘SSD的系统备份恢复到新硬盘M.2上,期间还蓝屏过解决蓝屏后后面就是楼主一样的问题出现了),当时找教程解决了,过程应该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如果不删除的话可以把显示菜单时间调成0秒也行。

网友:
msconfig  多好的命令

网友:
msconfig  PX 7 10 一直可以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