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雅迪72V电动车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5-05-07):
连续买了两个雅迪72V电动车电源,超过1年过保后就故障。拆开电源铲胶后,是双光耦调控。不接负载电容两端输出电压仅为15V,灯不亮。此电源官方已经停产,无法购买,只能维修。还请各位高手指点。如果有电路图麻烦给我一份。感谢。

网友A:
超过1年过保后就故障,这厂家控制的是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1年过保后就故障,这厂家控制的是真好啊

内有计时器的。

网友:
72v电源很常见啊,咸鱼买个老货,没灌胶的,也好修

我说的是铅酸,如果是锂电,也可以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怎么不上几张电源的照片呢,,

网友:
灌胶板 散热能力差 容易热坏

楼主:
这就是拆开的电源照片。

网友:
上两个照片,主控芯片型号拍一下,会更容找到相似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拆开的电源照片。

照片呢?没看见

网友B:
他要的是电源电路图,你发个充电器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要的是电源电路图,你发个充电器电路图?

你不说我也理解成充电器了!电源一般叫控制器吧

网友:
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过保就坏,这操作也是没谁了

楼主:
1.
2.
3.

网友C:
可能灌胶不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灌胶不散热

可不,灌那么厚的胶,热量能散得出去么,就是掛上风扇也吹不出去。

楼主:
现在量的VD7只有8-9V,TC1252输出的PWM波形时有时无,且占空比很小。是变压器的问题吗?
之前有个精华帖  《拆修及分析测试聚源代工的72V4.5A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我权限低访问不了,请问有好心人帮我下载一下里面的高清pdf图纸发上来吗?感谢!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器,买一个其他的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