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一下M2硬盘盒协议问题

楼主(2025-05-07):
手里的USb零点后总出问题,x宝上看见有M2硬盘盒的,USb和typec双输出,这个硬盘盒有两种协议,请问一下,是不是无论这2种协议多快,硬盘盒的读写还是受限于Usb占typec口的速度?

网友:
木桶原理  整个传输路径中   最慢的部分

网友A:
以最少最差的那个口为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最少最差的那个口为基准吧

那就买个最便宜的硬盘盒,反正输出口是最慢的

网友:
我这个就是受限USB口的速度,

我三星970EP实际读写3000左右。

网友:
取决于电脑u口 c口速度,硬盘盒协议有5g 10g 20g 和雷电协议的。

网友B:
是的 我的USB3.0接口只能发挥300左右的读写速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1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的USB3.0接口只能发挥300左右的读写速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149-1-1.html ...

太快了,我的U盘才二三十兆,硬盘盒带USB囗的比线连接的能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快了,我的U盘才二三十兆,硬盘盒带USB囗的比线连接的能方便些

二三十兆应该是插在2.0的接口上了吧   2.0接口差不多最大就是这个速度了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受U口的速度限制。NVME的硬盘盒速度都比较快,瓶颈不在硬盘盒上。

网友:
硬盘盒还是慢了

网友:
对的,usb3 有5g 10g 20g   还有一个usb4 40g
硬盘盒 支持usb3 5g 10g 20g
所以你如果接usb20g 硬盘盒也是20g 那就是20g 2000读写上限,
然后就是不管哪个低, 实际速度就是那个低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