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斯奈德ATV303 4KW变频器维修失败

楼主:
如题,五一在家本想睡大觉,结果早早电话打爆,RO纯水机罢工了。到现场一看一级加压泵变频器挂了。马上切二级独立工作。

左边变频器屏幕不不亮咯。

等新变频器期间拆坏的看看能不能修起来,独立二级泵运行一致得排废水1:1非常蓝瘦,还得每天去开机关机。很烦。

测量开关管短路,诶。

开关管型号STC04IE170HV,是个复合管。

测量电源变压器开路,完蛋。

丢那声,完犊子了。观察PCB背部鼓包,+B到变压器线路开路,估计就断在鼓包处。

IGBT里面的芯片。

至此放弃维修。最后外接电源把数据抄写备份完毕。

电源局部相片,给以后遇到炸机无法看到元件型号的网友。

电源芯片UC2844。

最后发帖发 了半小时就是发不出来,反复写帖子,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有胶的线路板非常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胶的线路板非常难搞

也不是太难,风枪吹吹就除掉了,或洗板水也行。

网友B:
前些天拆过一台AB2.2kw的变频器,控制端子24v只有8v多,目测电源小板外观没问题,主板有三个白色光耦,一个有点变黄,怀疑光耦供电短路,把电压拉低,但是igbt模块针脚太多,工具不顺手,锡吸不干净,无法拆下,就没再继续搞。变频器主板针脚孔比较小,不像电动车充电器那种孔好吸锡

网友:
坏了不少原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拆过一台AB2.2kw的变频器,控制端子24v只有8v多,目测电源小板外观没问题,主板有三个白色光耦,一个 ...

上点焊油再吸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拆过一台AB2.2kw的变频器,控制端子24v只有8v多,目测电源小板外观没问题,主板有三个白色光耦,一个 ...

先上一边低温锡,然后用白炽灯给整个板子加温再用吸锡器就好弄了。白菜T12调360摄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一边低温锡,然后用白炽灯给整个板子加温再用吸锡器就好弄了。白菜T12调360摄氏度。 ...

整个板子加热是个好方法,有空再搞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点焊油再吸锡

下次把板子整体加热试试,可能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拆过一台AB2.2kw的变频器,控制端子24v只有8v多,目测电源小板外观没问题,主板有三个白色光耦,一个 ...

吸锡器套一小截硅胶管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吸锡器套一小截硅胶管会好很多

有硅胶管,整体加热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