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格兰仕微波炉的体会

楼主(2025-05-07):
不想打字,纸上手写。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维修经验,这种情况不多见,开关还没烧坏,只是增加了电阻?

网友A:
门开关竟然会接触不良?

网友:
修炼心法吗

网友B:
手写字条   比    打字还慢吧

网友C:
检修一台格兰化微波炉的体会
这中一台中国红系列微波炉、故障是
面板控制正常,不加热,别人修过
设修好,面板正常,重点煮高压.
部分六件.二极管.保险.电容、微皮
头.变压能线圈阻值.都正常.
于是检查 变压品输入电压,只有
100多伏,断开变压出再测也同
样是100多优,于是从输入线跟
踪,线要过一门开关,怀疑
有问题,测闭合时有10多欧
电阻,清洁处理后开机正常。
一般电路中,去负载后有少量
电现不会应响电压值。是不是控
制板供电负整响测量值?不知

网友:
经常有这样的事,修“好”了,留下一堆凝问???????????????????

网友:
很久没看到书写文字了,真好

网友:
门开关已经接触不良了,电流一大阻值会更大

网友:
参考,文字不错,手写的感觉好

网友:
上月修了我家一台用了二十年的格兰仕电脑烧烤微波炉,也是同样问题,能操作,偶尔第一次能加热,第二次就不行了,变压器、磁控管、高压电容、高压二极管查了个遍,都没问题,最后查到三个门开关,有一个失灵了,在夕夕上买了两个带各种认证的微动开关,换上就好。

网友:
第一次见到手写心得体会,不错,遇到这样的故障比较少。

网友:
字写的不错!就是看的有点费劲!

网友:
有体会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写字条   比    打字还慢吧

有时手机程序太多忘记退出时。在数码之家,打好的长篇文字,一发送全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修一台格兰化微波炉的体会
这中一台中国红系列微波炉、故障是
面板控制正常,不加热,别人修过

你这是用软件扫描翻译的吧,那么多错字,不校正一下。

网友:
字写的挺好,就是太草,看不懂

建议改练楷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开关竟然会接触不良?

遇到两台出厂三年内的微波炉,门控开关触点粘连,会烧总保险。老型号的没遇到粘连的,偶遇接触不良情况

网友:
俺也该写写字了,没电脑手机都快成文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