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失败的继电器点焊机

楼主(2025-05-07):
前段时间在抖音看到有人做继电器点焊机,用的是汽车启动继电器。跟风做了一个,结果不到半小时就烧了.

电源用的是两支报废电瓶并联

控制器用的是延时控制电路,最小0.01秒

继电器用了四个100安继电器并联,原视频用的是一个300安的。那个太贵了,这种四个100安的才花了5块多

点焊效果还行,不过只点了8只电池就烧了

电流太大,继电器铜片都烧断了。难怪mos版的基本电流都上到1000a以上。这四个并联确实还是小了点。问题是,抖音上那个只用一个300安继电器的为啥不烧呢?

网友:
4个100A,就是400A。

网友A:
4个不能完全同步吧

楼主:
一方面同步不好,另一方面这种不是专用继电器,承受的电流太小,后面专门查了一下,人家用的那种继电器是电车专用的,瞬时过流能承受上千安。我买这种一块多的就是垃圾,一分钱一份货。不过用那种继电器也是大材小用,买一个继电器都够买一块MOS版的控制板了

网友B:
那个300a的触电你不看多大一坨,你这4个100a的才多大的触点。另外 这个价钱买的所谓的100a可能顶多是30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不能完全同步吧

继电器每个都导通时间都不一样,导通时间长的就容易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300a的触电你不看多大一坨,你这4个100a的才多大的触点。另外 这个价钱买的所谓的100a可能顶多是30a啊
...

几块钱就是弄来玩玩,没太在意,反正手上有一个电容点焊机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就是弄来玩玩,没太在意,反正手上有一个电容点焊机能用

这个焊的时候也是火花四射啊  我用摩托车的120a的继电器搞过一个
不太好玩。。。

网友:
继电器也应该测一下内阻才能用吧!不然电流不平衡肯定烧某一个

网友:
一个是电流不行,再一个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这种机械继电器可能不能同时接触和断开

网友:
几个并联电流不平衡,机械的时间差比较大,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在起作用,然后被各个击破,

网友:
目前用的就是车用继电器型的点焊机,价格是一方面,主要优点是不会炸管。

网友:
点焊效果并不好,都有黑眼圈

网友:
并联的大概除了电线,其他电子器件都有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
再反复改进一下,应该可以成功的。

网友:
4个继电器动作时间不同步,谁先动作的谁先死

网友:
做MOS管版的

网友:
4个100A,并不能平均分配。。

网友:
4个同型号继电器,只能让它同时上电,并不能使其同步闭合,所以谁跳的快就烧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