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笔记本电脑偶尔花屏,过一会又好了,主板零件虚焊?

楼主(2025-05-07):
软硬件信息:
购买时长:3年

电脑型号        联想 ThinkPad E15 Gen 2 笔记本电脑  (扫描时间:2022年10月07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11 专业版 64位 ( DirectX 12 )

处理器        11th Gen Intel Core i7-1165G7 @ 2.80GHz 四核
主板        联想 20TDA00TCD ( LPC Controller/eSPI Controller - A082 )
内存        32 GB ( DDR4 3200MHz )
主硬盘        西数 WD Green SN350 1TB ( 1 TB / 固态硬盘 )
主显卡        英特尔 未知(9A49h) ( 128 MB / 联想 )
显示器        联想 LEN40BA ( 15.5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英特尔智音技术音频控制器
网卡        英特尔 Wi-Fi 6 AX201 160MHz

主板BIOS日期        联想 06/01/2022 (非主板制造日期)
显示器固件日期        联想 2019 年 48 周 (非显示器制造日期)

偶尔出现的故障:

1.侧倾电脑后,屏幕出现花纹(非笔记本自身屏幕问题,通过typec外接了显示器扩展器,外部显示器也是会花屏的);
2.键盘没反应,长按电源键不放(约30至60秒,灯才会熄灭);
3.关机后可能出现无法开机(电源灯是亮的,但屏幕不显示,多次长按,不断重试后,偶尔又能正常开机了)

猜测的原因:
1.显卡、CPU、显示输出模块虚焊(有轻微摔过)?

必现的故障:
外部显示器连接主板上的HDMI接口无显示(以前是正常的,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外接扩展器,后来主板自带的HDMI就没反应了)。

目前状态:
正常开机使用中,不敢随意挪动。

处理措施:
1.坛子里有没在广州、佛山这边的开店维修的,想送修(官方保修已过期2年)。
2.网上有没值得推荐的维修店可以推荐的?
其它方案,请教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

网友:
1. 插拔一下内存条,10% 可能   2.  排查一下HDMI ,和外接typec 扩展坞  80%  3.  cpu 的集显 5%.       找本坛SEAN 比较好, 手艺和口碑在那里, 相信靠谱不会乱开价。    冒充美女邻居,估计有大折扣。

网友:
象是显卡相关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或显存芯片,总有一个是虚焊

网友A: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了,换一个二手的,应该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了,换一个二手的,应该不贵

这个笔记本的显卡是集成的,是要换CPU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笔记本的显卡是集成的,是要换CPU吗?

建议你找@sean版主帮忙维修。

网友B:
大概率处理器虚焊了,先拷贝备份数据电脑可能随时不能开机如果开了bitlock则所有数据丢失 。

网友:
直接找论坛的高手,别自己瞎琢磨啦。经常在论坛发维修贴的sean版主是你的选择。然后我们又可以看一维修贴啦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说明可能是显示器排线问题,外接都不行说明可能是显卡部分问题了,都说美帝良心想都用的容易虚焊的低温锡...

二○二五年五月九日

网友:
还是自己修吧,修坏了直接买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处理器虚焊了,先拷贝备份数据电脑可能随时不能开机如果开了bitlock则所有数据丢失 。 ...

拆机清理一下灰尘,插拔内存条后又好了

网友:
猜一下,显卡芯片虚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清理一下灰尘,插拔内存条后又好了

同意楼上的方法,拆机清理一下灰尘,插拔内存条把金手指用像皮嚓擦一下,可以解决50%以上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只佩服哥了。

网友:
花屏故障,多半和独立显卡或集显的内存有关

网友:
花屏的时候你轻柔的颠倒一下机子,看有没有变化,或者按压一下,有变化就说明肯定是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先重插一下所有的插头,排线 ,看故障会不会消失,不会消失就只能请人重焊主板了。当然重插各种插头,得有动手能力的人,不然搞坏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D:
99%低温焊锡惹的祸!找专业人员维修吧,自己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低温焊锡惹的祸!找专业人员维修吧,自己搞不了。

重新插拔内存条,清理风扇厘灰尘后,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