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师兄作业] 打造独具特色的维修插座

楼主(2025-05-07):
事情起因是前期制作变压器电源发帖时,有坛友兄弟说俺那个维修插座太丑了,其实俺一直敝帚自珍没觉得丑,既然有不同的声音还是从善如流搞一个符合大众审美的工具吧。维修插座坛友们都制作了许多精美的作品,俺觉得要稍微做出个有特点的,几经思考后决定制作侧重安全保护和多档可调的作业吧。早就开始着手制作,一直拖拖拉拉了几个月到昨天晚上才完成,大体已完成还有细节未完善,先发为敬请坛友们垂阅和斧正

主要部件:防水盒20*120*75,2P漏电保护插座,6脚双掷开关,3联开关,交流电压电流表等。

着重介绍一下使用这个2P漏电保护插座的原因,一是占位小,比普通2P漏电保护少占一位空间;二是可以同时切断零火线,相比1P+N的更加安全;在这因为盒子空间有限,我用来作为总开关使用。

下面是几张各种开孔的记录,是制作中比较费时费力的程序,具体不一一说明了。

先预装上各个零部件看看,由于面板空间比较紧凑,整体感觉还行

接下来制作比较重要的核心部件:4灯插座和保护罩。先找来一块线路基板确定使用60*60的面积

裁开后划线,标记打孔位置等

开好孔,准备好铜柱和螺丝

托板摆上确定一下保护罩的高度,取整50mm合适

2mm厚铝板,画画尺寸,准备用铁片剪裁开

外形裁好了

用手掌和钳子折好正方形壳子

连接边钻眼准备

2mm螺丝固定

外壳底边钻眼

外壳、托板和G5.3灯座合体

采用4联G5.3 50W灯泡,并联方式可以从50W到200W选择功率,以匹配不同的电器维修使用

为防止偶然发生灯泡长时间通电高温出现危险的风险,从坏饮水机上取了一个135度温度保险,用电烙铁测试功能正常可以使用

安装到保护罩外壳上

底部走线规整一下,方便后续接线

摆到底壳上确定安装位置

上壳盖上再次确认位置

钻出沉孔螺丝安装眼,三个足够了,另外一眼靠近外侧壳不好标记就不开了

上好沉头螺丝,表面平整完美

核心4灯温保部件完工安装到位

接下来比较耗时的接线工序就不详述了,为工整和可靠线头都使用了压接工艺

指示灯部分用了1N4007二极管+200K电阻串联限流

看着凌乱的内部接线,为了便于后期开壳调试导线都有冗余

下面就是成品展示了

1.上面(功能区域)

2.前脸(快接口,很方便的部件)

3.后部(电源插座,不拖尾巴)

4.底部(需要增加4个脚垫,时间原因未来得及安装)

5.左右两侧没有特别加工就不发图了^^

最后是功能展示

1.保护档位,红灯亮(与预想绿灯不一致,开关方向也不在同侧,有待调整)

2.直通档位(另外交代一下,电压显示的是插座也就是被测电器的电压)

3.用各个档位灯泡测试一下60W台灯的电压和电流数据(这处也需要交代一下,保护挡位直接50W没有开关,另外3个档位有开关控制分别可以增加50~150W的功率)
1)50W档位(124V,0.13A,灯泡限流较大,并且发亮明显)

2)100W档位(214V,0.16A,有一定限流,对60W电器作用还可以)

3)150W档位(221V,0.19A,有一点限流,对小功率电器保护效果不佳)

4)200W档位(223V,0.21A,接近直通,小功率电器有故障的话可能直接烧毁)

5)直通状态(225V,0.26A,近60W功率)

结论是维修不同功率电器需要根据功率来搭配不同功率的灯泡来限流,简单来说就是要选择相近功率范围比较合适。

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款插座的特点和需改进之处吧:
1.2P漏电保护开关不仅体积小而且可以同时切断零火线;
2.六脚双掷开关可以并联红绿指示灯,提示信号明显;
3.灯泡内置防止碰碎,并有保护罩和温度保险可以防止极端情况下(一般不会发生)过热自燃风险;
4.50~200W共4个档位灯泡可以适应大小不同电器测试使用,适用范围好;
5.前端安装快捷插头,可以适用直接使用导线的电器或灯条之类非常方便;
6.因盒子空间所限表头有些简单,如能加装带功率显示表头就更加方便;
7.因时间仓促红绿指示灯和开关方向不一致有待后续处理;
8.盒子底部需要增加橡胶脚垫,这样使用效果更好。

坛友们如有其他建议也欢迎提出和讨论,在论坛跟大家学些了很多知识,开阔了很多眼界,认识了很多有共同兴趣的朋友!
为啥今天要着急发帖呢,因为今天是俺的生日,必须要发个有点纪念意义的帖子
在此感谢论坛,感谢各位坛友,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好运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