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空开/漏保/墙插等还是要专用的<电工十一字批头>才不容易把螺丝打坏

楼主(2025-05-07):
这次在老家布线并安装了配电箱和开关面板,经过对比发现这种十一字批头确实更好用,与空开漏保的螺丝更贴合。以前为了省事都是直接用十字批头,容易给螺丝造成破损。

网友:
并没有会么卵用

网友:
专头专用确实不错,通用型螺丝刀头选不好费力还费螺丝头.

网友:
基本上一字批足够了!

网友:
新的螺丝,用这种螺丝刀,确实会好很多,尤其是对螺丝损伤小,可以多次使用,延长螺丝寿命
正规来说,应该大小总共配至少四五个同款不同大小的刀头,我有3个,但是装自己家空开时候发现还是有点小,最大号的那个型号不匹配
好工具确实给自己省事,价格也就一两块钱还包邮,我个人强烈推荐

网友:
其实还是螺丝标准不能统一的问题
有些螺丝是ph2 有些是ph3,还存在 十字槽 深浅的问题。

十一字批头,优点兼容性强一点。
但是个别还是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