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血压计腕带怎么洗

楼主(2025-05-07):
都说不能洗,都没说原因

网友:
擦擦就好了,洗了里面不干,而且气囊容易刷漏!

网友A:
很简单,就是把气囊取出来,带子随便咋洗都成,洗过晾干再装回气囊即可。

网友:
我也没有清洗过,一般是使用前洗干净双手尽量不要弄脏,测量完了放进干净的塑料袋避免粘满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就是把气囊取出来,带子随便咋洗都成,洗过晾干再装回气囊即可。 ...

要拆线吧?

网友B:
把管口堵上,平放桌上洗刷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管口堵上,平放桌上洗刷刷也行

用什么洗?

网友:
我家的没用拆线,把气囊折一下就取出来了,拆点线也无妨,只要气囊装进去在适当位置就不耽误使用。

网友:
我都是把气囊气口用合适的东西堵住,然后用洗衣液,软毛刷浸泡刷洗,然后晾干

网友:
关键是气囊不要进水,建议把气口插上气管,用软毛刷刷刷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洗?

用什么洗洗

网友:
我家两个欧姆龙的都是洗洁精或者肥皂直接牙刷刷,有两次没堵气囊洗了也没啥问题。

网友:
可以洗,但是要注意一是气囊里面不能进水,二是气囊不能发生位移,三是尽量不要使用强碱性清洗剂。

网友:
用那种干洗羽绒服的泡沫应该可以洗,洗完擦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就是把气囊取出来,带子随便咋洗都成,洗过晾干再装回气囊即可。 ...

问题是怎样把气囊取出来。

网友:
没事,直接洗,只要堵住气管,气囊内不进水就可以。

网友C:
这玩意洗它干嘛,平时使用注意点就行了,另外就是这个腕带有使用次数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就是把气囊取出来,带子随便咋洗都成,洗过晾干再装回气囊即可。 ...

气囊看样子不好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洗它干嘛,平时使用注意点就行了,另外就是这个腕带有使用次数限制的 ...

是吗,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可以试试汽车内饰清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