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OSE C20 主板维修 换贴片电容 掉焊盘 高手帮忙看看怎么补?

楼主(2025-05-07):
BOSE C20 主板维修 换贴片电容 掉焊盘。。。

拆贴片电容悲剧了,掉了4个焊盘,掉下来的铜箔片还在。

高手帮忙看看怎么补? 怎么飞线

三张图片分别对应原主板 红框 黄框 蓝框位置。 带白条的一端是电容的负极。

红框部位

黄框部位

蓝框部位

原始主板

网友A:
旁边好像都有过孔,就那么飞不就行了么,话说你这拆的时候好像没堆锡吧?

硗e

网友:
这么大的焊盘不难补吧。

网友:
这个不好拆

网友:
细的线芯飞飞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只是跟旁边的过孔脱离了关系而已!在焊盘那里搞一点点502把铜膜粘回去,再刮一下过孔上面的绝缘漆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两个直接连接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直接连接不就行了吗

问下这个位置上面的焊盘 蓝色圈内的线控孔需要和红框连接吗?还是只要连左边断线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跟旁边的过孔脱离了关系而已!在焊盘那里搞一点点502把铜膜粘回去,再刮一下过孔上面的绝缘漆飞线就可 ...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掉线的铜片还在 不过我这个焊盘后续还是要焊接电容的,一上络铁,胶是不是就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好像都有过孔,就那么飞不就行了么,话说你这拆的时候好像没堆锡吧?

小白 是没堆锡 上锡后再拆应该好焊很多

这张图里面掉的焊盘是电容负极,我看边上没有线 是不是刮开右边的绿色板子露铜后 电容负极直接焊在板子上就行了?

BOSE C20 换电容维修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431-1-1.html

网友:
看不清,不过我猜是上面这个过孔:

网友:
0.1mm的铜丝线飞线就好了,这么大的焊盘及走线,好飞。。。

网友:
上显微镜看着飞线就好了啊,先把电容脚焊上线,后面再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若反面没有干涉,可以钻孔用铜空心铆钉做焊盘,再将断的线连上即可。

网友D:
我修过bose音响,电路板和电容跟这个一模一样,高温锡,很难拆,一不小心就拆坏焊盘,最后找到一个法子无损拆,两把电烙铁同时加热两个焊点,轻轻松松就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bose音响,电路板和电容跟这个一模一样,高温锡,很难拆,一不小心就拆坏焊盘,最后找到一个法子无损 ...

嗯 好方法,现在我已经飞线飞好了 不过通电只有随机的 砰 砰的爆破音 没有信号输入,帮忙看看会是哪里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431-1-1.html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开路

网友:
贴片电解电容,必须先加低温锡,然后用两把烙铁取下元件,或者热风枪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