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INIWARE(敏维)TS21精密烙铁初识及深入拆解探究

楼主(2025-05-07):
首先感谢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家和论坛联合举行的评测活动,被坛友蛊惑申请,也有幸获得此次评测资格,再次感谢数码之家!
由于前几天人在外地,顺丰小哥将这么贵重的物品放在家门口,显示签收人为“家门口”。就这样,在门口的角落里静静地躺了好几天,直到我回来才小心翼翼地将其收回房间。还好没破损、没丢失。
MINIWARE(敏维)是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e-Design旗下的迷你智能工具创新品牌。TS21精密烙铁,官网(https://e-design.com.cn/ProductDetail/10747118.html)有详细的介绍,不多讲。

唠叨完毕,言归正传,分五部分汇报吧:
一、初识TS21精密烙铁
二、学习使用TS21精密烙铁
三、了解其加温过程
四、拆解并了解基功能
五、与T12简单对比

一、初识TS21

盒子包装很好

内部还有减震包装

厂家的包装

全家福

最关心的TS21精密电烙铁各部分

一张中英双语说明书

迫不及待的加电,结果是看不懂的菜单

根据说明书,找到更换中文菜单的方法和说明书的电子版

更新固件,其实就是更换菜单语言,软硬伯版本没有变化,也许后续会有新版本。

更新好后,菜单一目了然

两个按键在不同情况下的功能

屏幕显示情况

TS21精密电烙铁的参数

说明书上给出的工作电压

实际在待机时,屏提示能加热是最低电压大约是5.4V

只要电源的电流够的话,在6.4V时是能加热的

二、学习使用TS21精密烙铁

由于没有使用过如此高端的焊接工具,所以先按规定,使用快充头供电

焊接一个TYPEC公头,准备用DC5521母座转换

休眠中,100度

没有功率表,用这个带数显的线观察一下最大功率

开始加热的情况如下

强制升温如下

(一)使用外部DC供电

找出以前改过的电源,给T12供电也能使用的电源

TS21显示电压为21.1V

1、找个IC,弄上锡,准备拖焊试试

TS21烙铁头,怕热容不够,调到350度

拖焊中发现还是很流畅的,没有感觉到热度不够
同时有个补光,适合本人这种老眼昏花的人

焊完情况

2、来个铝基板试试,拆贴片电阻

不知是不是操作问题,只拆一了直插的电阻
贴片电阻没有拆下来

3、拆双层板上的小元件

再安装回去

很顺利

(二)锂电池供电

找也6串的锂电池,不是满电了

TS21还是显示电压为23.7V

拆贴片很顺利

安装也轻松

移动电烙铁哈

(三)其他

TS21的烙铁大小如下,适合小空间拆装小贴片元件

补光灯有6个LED,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狭小空间的照明

做小手电使用也行,拍照补个光也行哈

有些快充头不能诱骗出最高电压

下面另起一层继续

楼主:
MINIWARE(敏维)TS21精密烙铁的初用及拆机探究 之二

三、了解其加温过程
用一个60W12V电源做测试

12VDC供电

串入一个0.5欧姆的电流采样电阻

测试环境

通道1测量供电电压,通道2测量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通道1和通道2共基准

TS21开始加热时的波形

加热时电流4A多一点,加热功率近50W
可见为间歇式加热,在不加热时应该是进行了热偶电压的采样

一键升温与开始加热时的波形相似

TS21加热达到预设温度后的波形
加热时间在80100毫秒左右,不加热是时间视环境温度而定,

结论是控温方式与T12相似
在加热间隙对温度进行采样,只是使用了单片机,温度更准确
加热与采样更智能些。

四、拆解并了解基功能

(一)拆解
先翘下按键,按键下有颗螺丝,拆下,尾部接地的螺丝也拆下
用发热芯顶出一些电路板

退出一些电路板后,就可以使用工具拧头部,松一点后可拔下来

电路板前端的两肩有3毫米左右是插入头部的卡槽内的
不放心的话就多退出一些电路板

只要电路板的两肩与卡槽分离,就可放心转动头部

卡槽细节,约3mm

本人没有台钳,人肉拧下的,留下了痕迹

两端的情况

电路板的做工细节有待提高

电路板正反面

补光灯是23串,6LED

原来是想用内拉马,利用卡LED灯前面的凹槽,拉出头部的
但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人肉拉出失败

人肉留下不少伤痕

人肉拧下来使用的工具很简单

(二)电路的基本功能探究

主板正面的主要元件

USB_C附近是ESD静电保护芯片ULC0524P

在屏幕下面有两下芯片
一个是10241-Wire的存储器GX2431

另一个就是核心元件,32位增强型低功耗的微控制器CH32V203F8

还有一个小的NMOS管,用来控制补光灯亮灭的,型号是RE1C002UN

靠近按键A的是一颗高精度零漂移运放GS8591

两个按键中间是一个双N沟道MOS6脚芯片2N7002DW

电路板背面的主要元件

靠近USB_C接口一个16脚的IC是受电端快充协议控制芯片XSP16

接下来是一个姿态传感IC,检测烙铁的移动,从而控制休眠及显示的翻转,没有查到资料。
接下来是一个3脚的芯片,是一个3.3V的线性稳压器,型号是SE8533

6脚的芯片是DC-DC降压器,本电路中将USB口的电压转换为6.8V的电压,没有找到资料。
中部的两个IC,小的一个是NMOS管,控制发热芯加热用,型号是AON7544

大一点是MOS管驱动芯片,用于驱动AON7544,同时还有为发热芯提供电压测量电阻的功能,型号是EG2104

头部的休眠检测是通过主板上的CN5,通过电阻分压进行检测的,当使用时,分压输出为3.3V,当放入烙铁架上(接地)时,分压为零,主控通过检测是否为零电位控制进入休眠

视频如下

补一张发热体的照片

在待机时,用镊子触碰发热体正极接触环时,因感应电压,
会使屏幕显示跳动的温度值。

整体功能框架如下

补一张MCU周边及屏接口的图

图片多了点,下层见

楼主:
MINIWARE(敏维)TS21精密烙铁的初用及拆机探究 之三

五、与T12简单对比

TS21与T12烙铁芯的大小对比

T12烙铁芯的电阻比T21大3倍多

使用白光FX888焊台对两个发热芯加热,测量一下被动热电偶的情况

数据如下

直观看到的是同一温度下TS21的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比T12要小。
估计TS21使用的是S或R型热电偶。

数据显示TS21的塞贝克系数小于T12的,意味着同样的热电动势下,TS21的温度要高于T12.
S型热电偶的资料

准备使用TS21的主控驱动两种发热芯验证前面的判断

当主控需要加热到100度时,实测TS21发热头的温度为64度
面T12发热头的测试为43度,虽然测量有误差,也能验证判断是正确,

当加热到300度时,T12头部温度才116度,怎么也不会花锡的。

六、复原后测试

复原回去,由于头部拧下来是,留下的痕迹,
不想经常看见伤心,加一个热缩套,欺骗一下自己。
送的手柄套没有喜欢的颜色,索性用了黄色的,哈哈哈

复原后功能正常,休眠也正常。

视频如下

复原后细节,

全家福再来一张

手绘资料图

以上的测量非专业,没有专业工具及环境,测量存在误差,
但也能初步反应出一定的结果。
分析也是根据经验,细节方面与实际有出入的,看大功能吧。
电路板是多层板,没有时间跑了,就这样吧。
再次感谢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论坛!
谢谢观赏!
祝各位天天开心!

网友:
非常不错的产品   耐心等待直播

网友:
前排围观老哥的评测,老哥下的蛋憋了这么久,肯定是个大蛋

网友:
评测的很详细

网友:
看样子户外用是不错,火腿的福音

网友:
确实憋蛋太久了,坦白从宽,说说咋回事?

网友:
最近很多大佬在发这个烙铁啊

网友:
终于等到你

网友:
一直以为这玩意是充电的。。。,,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个评测也太专业了!厂家看到浑身冒汗~

网友:
前排围观大作,评测数据翔实啊,尤其和T12的烙铁头子对比数据,以及拆解分析,非常专业

网友:
老哥终于编辑完了,我也终于从头到尾看完了,还是老哥拆解分析得详尽,给老哥点个大大的赞,老哥辛苦!

网友:
好详细的测试数据啊, 非常专业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测试专业,拆解也专业,

网友:
又是这个烙铁,也没有感觉好

网友:
终于拆了

话说楼主的烙铁架很别致

网友:
感觉烙铁架的底盘有点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