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探讨一下,电驴警报器电路板改白菜烙铁控制板的可行性

楼主(2025-05-07):
书从何起,废话开始,说是很久以前捡的一个电驴警报器,看到有mcu,肉不少,就一直留着,最近无聊耍单片机翻出来,想着能拿来改点什么,探讨一下。
有请主角,A面,可见主控MCU型号STM 8F003F3P6,运放LM358,遥控接收CMT2210LC,P型帽子管CMD5950,431+三极管串联稳压扩流。

B面,空尿尿。

几张细节。

假测没有嗑掉元件,假测电路图画的没问题,整个电路大概如下。

MCU脚位

射频接收脚位,典型应用电路

初步设想和改动:
①,MCU第10脚利用原有帽子管电路驱动电烙铁加热。
②,"粉红"点位,原先分压输入到MCU第5脚,改到第3脚AIN6用于ADC检测输入电压。
③,MCU第15,16,17脚的SPI(或第11,12脚的I2C)驱动12864屏幕显示。
④,改动LM358外围电路,MCU第20脚用于ADC检测热电偶。
⑤,使用原有MCU第1脚接收315Mhz遥控数据,控制温度调节+-。MCU第2脚使能。
⑥,喇叭电路保持不变,用于报警或加热到预定温度时蜂鸣提示等。
大家觉得可以耍耍不?好像改动的东西,不是太多,硬件方案能通过的话,软件咱可以慢慢来,反正成熟方案多,抄应该不难。
还没下手,先讨个玩意先,我手里没有STLink,坛友有多的,或者用不上的欢迎M币包邮过来,另外如果有STC8,STC15其他系列用不上的单片机也可以匀几片过来给我测试用,留言开价。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MCU型号STM 8F003F3P6” ---- 这个空格暴露出你连命名都不熟,就想着挑战变废为宝,怕是异想天开
“我手里没有STLink” ----- 哪个玩电子的零件工具不是论箱的?你这几块钱都舍不得
“如果有STC8,STC15其他系列用不上的单片机也可以匀几片” ----- STC论坛打几天卡就包邮送你不去薅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到stc论坛签到用芯愿兑换,每天登陆2芯愿+签到2芯愿,很快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722-1-1.html

网友:
PWLINK2深水宝9块9顺丰包邮你都舍不得入手吗

网友:
楼主你说需要的东西我都有,但是只有一套,虽然单片机啥都不懂,但是就是闲暇烧烧脑子,断路短路,防止生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到stc论坛签到用芯愿兑换,每天登陆2芯愿+签到2芯愿,很快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 ...

给个地址也去薅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个地址也去薅个

地址在这边是敏感词不让发,给你个截图吧:

网友:
电驴警报器电路板改白菜烙铁控制板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在这边是敏感词不让发,给你个截图吧:

什么,地址还自带敏感词了,AI犯了什么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地址还自带敏感词了,AI犯了什么错

之前有一阵子STC的人来这边疯狂打广告,后来那些帐号被封了STC的地址也加入敏感词了,一发会就触发审核然后审核通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在这边是敏感词不让发,给你个截图吧:

这都能触犯天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到stc论坛签到用芯愿兑换,每天登陆2芯愿+签到2芯愿,很快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 ...

看的心动了

网友:
首先要学会软件编程

网友:
这个属于跨界,有难度啊

网友:
做白菜控制板又不要用单片机,上面的lm358做比较器,tl431做稳压5v给运放供电,p管驱动烙铁芯,不是材料都够啦,打个板不就行啦

网友:
就这玩意儿厂家舍得给你用8F?

网友:
希望楼主动手改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