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拆开后,有几节18650电压为0,是否有办法激活?

楼主(2025-05-07):
一共9个18650电池,

有6个电压都是3.18v左右,
另外3个电压为零,放到充电器上也检测不到电池,
为何会这样,这几个18650电池有办法重新激活么?

网友A:
激活后容量小,内阻大,没用,直接扔了

网友:
慢充有机会  激活

楼上说的  是经验

网友B:
先把安全阀捅回去

网友:
直接5v冲一会或许能激活,但也没啥用了

网友C:
锂电池过放就废了,尤其是到0,只能说扔垃圾桶,捅安全阀强行激活后勉强还能用,但不仅不安全,还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过放就废了,尤其是到0,只能说扔垃圾桶,捅安全阀强行激活后勉强还能用,但不仅不安全,还有爆炸的 ...

3点几还可以救一下,买那种能修复的充电器,就是不限制最低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把安全阀捅回去

即使恢复输出电压,过不多久阀又会弹起,即使不会弹起保护板也会锁,这电池其实已经报废,只能拆电芯作它用

网友:
换新吧,真的不行了,就是放到手电里,也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活后容量小,内阻大,没用,直接扔了

怎么激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过放就废了,尤其是到0,只能说扔垃圾桶,捅安全阀强行激活后勉强还能用,但不仅不安全,还有爆炸的 ...

降低到0,是安全阀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恢复输出电压,过不多久阀又会弹起,即使不会弹起保护板也会锁,这电池其实已经报废,只能拆电芯作它 ...

电芯拆下来了啊,6节有电压,3节0电压,0电压的18650怎么救活?

网友E:
废了,锂电池危险,热失控就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到0,是安全阀坏了么?

百度,搜索,有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了,锂电池危险,热失控就爆炸

是不是里面的膜坏了才会热失控

网友F:
3个电压为零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个电压为零的不行了

为何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芯拆下来了啊,6节有电压,3节0电压,0电压的18650怎么救活?

笔记本电芯0V都是过放,导致安全阀弹起继而断开输出,这种情况的修复了也用不多久,没有修复的价值了。修复方法就是用牙签从正极帽上的孔插进去,然后往下压,一般都能把安全阀压回去,重要的是即使电芯修复了,保护板大概率的已经锁了,电池还是不能用的

网友:
0V扔了,安全第一

网友:
问下各位,60伏锂电池组,电压有的不一样,怎么充电调整电压,锂电池组不容易拆开,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