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一台80年代的惠普台式小型计算机(HP 85)

楼主(2025-05-07):
HP 85,是惠普80系列的一款小型科学台式计算机,这是不带后缀的基础机型1980年生产。它内置了5英寸黑白显示器,热敏打印机,磁带机。

这是计算机的基本配置,价格不菲,但初级配置只有8位CPU 0.613MHZ主频  8K内存最高可升级至惊人的64K,

5英寸的黑白显示屏217K的磁带存储,内置HP订制的BASIC程序,可通过扩展接口配置多种功能用于科学计算。

我收到的机器是这样的,不知在哪家科研机构的库房吃灰多年,垃圾佬看到两眼放光

免费拿回高价出售,最后由我花巨资购入。

给她收拾打扮一翻,终于旧貌换新颜,看来还是个美人胚子

开机让美女机器从植物人状态恢复苏醒.....来部署一个DEEPSEEK注入灵魂

系统提示操作失败,机器机器超负荷运行,即将爆炸

打开检查一下,机器大概分位四个部分,显示部分、打印部分

磁带存储,逻辑板及键盘部分

皮带严重老化还有点掉渣

好像当时装配工人的签名

数据磁带读取模块,可以看到磁头

为了避免机器过载,手工录入一段BASIC小程序

输入运行命令可以自动打印

来一段复杂一点的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打印也算正常,四十多年的机器了老骥伏枥 还能运行

机器质量还算过硬,暂时没有合适磁带试机,不过检查了一下

磁带机构传动部分严重老化,估计够呛。

网友:
纯纯的一体机先驱啊

网友A:
  这个机器CPU确实有点弱, 主频只有600KHz出头, 才是83年发布的红白机三分之一, 而且红白机的6502的IPC在8位CPU中是领先的. 另外红白机还有一个RICOH 2C02作为专用图形处理, 显示速率和能力比当时只能依靠CPU解算图形的微机/游戏机要强. 虽然红白机不足是内存太小(2K+2K, 比起这台机器8K起始)初始不带打印机磁带或磁盘存储等外设, 能造出一台CPU图形性能更强, 但首发价格不到180刀的游戏机, 任天堂成本控制能力真可谓从FC延续到了Switch

网友:
当时这样的机子都是站在了时代前沿的

网友:
显像管也没问题

网友:
老机器的工业设计看着很舒服!

网友:
80年的3000多刀,那价格,啧啧啧...

二○二五年五月七日

网友:
见识到了,高档货。

网友:
能开机,并且工作正常,非常nice

网友:
几十年前的高档货!!现在可以收藏了。

网友B:
好像已经用上了双面板的PCB,在当时相当先进。不过79年已经有了彩色电视机。相当复杂,这个属于计算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已经用上了双面板的PCB,在当时相当先进。不过79年已经有了彩色电视机。相当复杂,这个属于计算机类。 ...

看看当时日本的游戏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CPU确实有点弱, 主频只有600KHz出头, 才是83年发布的红白机三分之一, 而且红白机的6502的IPC在8 ...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个玩具计算能力居然超过科研机构的计算机

在FC生命周期内,有没有Hacker把它改造成个人计算机呢?

你的拼写有误,FC使用的处理器是理光(Ricoh)为任天堂定制的6502芯片

没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中央处理器领域这么强,那时的日本确实让美国害怕

从技术角度,China今天在IC领域规模很大,核心技术的掌握肯定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

所以,川普内阁不用大惊小怪,China远没达到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的威胁大

网友:
当年的高档机器

网友:
那个BASIC解释器ROM有多大阿,是不是和如今广泛应用的工控PLC一样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个玩具计算能力居然超过科研机构的计算机

在FC生命周期内,有没有Hacker把它改 ...

不是写错了...而是FC中专用图形处理器就是叫2C02, 另外FC用的CPU内核虽然是6502但打标分别是2A03(N制)和2A07(P制). 后来小霸王们用的是UMC的山寨芯片6527(CPU)/6528(PPU)成本更低, 再后来UMC还出了把CPUPPURAM全合在一起的芯片, 成本更低了. 值得一提的是, UMC后来把芯片设计部门剥离专注代工, 剥离的设计部门就是MTK, 继小霸王后和广东的山寨厂通过山寨手机又续姻缘.

6502还不算日本微电子的巅峰,毕竟指令集和内核设计都是直接山寨MOSTek的. 个人觉得巅峰还是世嘉的土星和DC, 所用的Super-H处理器从指令集到架构设计都是日立搞定的.但对于日本芯片产业非常可惜的是, 土星DC商业上不及用MIPS/Power方案的PS/PS2/N64/NGC以至于DC之后世嘉退出家用机市场, 至此纯日产CPU基本退出了消费类市场.

FC和正常的微机比最大问题是内存实在太少了(80年代内存贵,这是老任成本控制的一部分),而且80年代芯片发展实在太快,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8088甚至286/68K玩自然对爆改FC兴趣不大, 倒是国内带键盘的小霸王到处都是, 甚至还有能接鼠标/3.5软盘/扩展大RAM/LPT打印等等功能的"豪华套装"

网友:
8031、8039后接触和维护的两台计算机是0520,配置分别是8M和12M主频、内存分别是640Kb、512KB、10M5吋大硬盘、360kb5吋大软驱2个、10M磁带机。
原来我一直保留着,后来办公楼搬家没顾得,垃圾仓库门开着让他们清理了。现还存有一台hp75志强服务器、和一台HP75计算机。退休后我让小伙计留着,因仓库够大现在可能还在库里吧!

hp的计算机质量确实不错,单位原来都是用的是hp机器,但到了奔三800以后全部采购国产计算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错了...而是FC中专用图形处理器就是叫2C02, 另外FC用的CPU内核虽然是6502但打标分别是2A03(N制)和2 ...

感谢你深入的介绍与解释,简直就是重温让人向往的年代
那个时期也真是一个不错的掘金时代
段永平---小霸王---步步高---OPPO VIVO 这个脉络我是略知一二
但你能如数家珍说出细节,也厘清了段永平是如何掐准了时代
比台积电成立还早七年的联电,6527(CPU)/6528(PPU)被段永平发现了机会
成就了小霸王。OPPO、vivo这些小霸王步步高孵化出来的手机厂商后来与联发科交钥匙手机芯片又续前缘
结论,China的富人一群走段永平的日台路线,一群走柳传志美国路线。华为与思科公司有扯不断的纠纷
感谢你的留言,让我重新理了理思路

STC创始人姚永平,报道说:他早年参与了VCD芯片的开发,受到了启发,摸索出C51,不是购买intel的授权
可以说:步步高VCD还是造就了不少人才

网友:
谢谢分享,较详细拆机帖
这才几十年,科技发展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