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波炉变压器自制电焊机过程回顾

楼主(2025-05-07):
广坛还没关闭的时候,大概是2018年前后,从广坛坛友处购得已经改造加工好的,用于点焊机的制作的微波炉变压器一台,放了两年多吧。疫情期间,在家无事就想动手把点焊机做出来。设想是制作效果要好,最好能与厂机媲美。从2020年04月至2022年03月,陆陆续续上淘宝购齐所有配件,包括机箱,花费近250元。然后精心制作,终于大功告成。效果杠杠的。购买配件截图和成机效果图见附图。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除了体积有那么一丢丢大以外真的是没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除了体积有那么一丢丢大以外真的是没啥毛病!

谢谢

网友:
做得一点不比买的成品差。

网友:
做的不错,堪比厂机。

网友:
这个好像电流大了,都烧黑了:

网友:
感觉比买成品贵

网友:
这东西就是折腾个乐趣,

网友:
成本不低啊

网友:
外观颜值高,如果次级一线通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外观比美成品机,内部更真材实料,手艺不错。

网友:
自行捣鼓是一种乐趣,不过价与购成品也差不多。

网友:
折腾下来比买成品还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除了体积有那么一丢丢大以外真的是没啥毛病!

用过电容款的就知道差距在哪了,好处是可以长期存放故障率小,只能点0.2以下的镀镍片,连0.05的铜都点不了,玩玩18650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电容款的就知道差距在哪了,好处是可以长期存放故障率小,只能点0.2以下的镀镍片,连0.05的铜都点不 ...

电容的只要管子足够多,焊把线够粗的话,点0.2纯铜也没啥问题。关键还是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