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会补自行车车胎么?大家可否分享一下第一次补车胎的经历?

楼主:
补车胎是不是必须把气放光,然后把外胎撬开

然后还要找个脸盆,弄点洗衣粉,
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自己搞就直接网购换个内胎算了。

网友:
1、把车胎扒掉,打满气,放在有水的水盆里,一点一点试,看哪里跑气,做下记号。买来工具,一把铁锉,一瓶胶水,一些补胎贴片,先把刚才车胎漏气的地方用锉打毛,然后涂上胶水,晾一会,用干净的手摸一下,不沾手了,就可以了,把补胎贴片上的一层贴纸撕下,把贴片贴在漏气的地方,用锤子敲几下,然后装车,打气,完事!

网友:
网上很多视频,先看看别人怎么拆装再下手

网友:
气放掉,,外胎扒一下,可以抽出内胎就行,从气嘴那里抽内胎,,然后补胎,专用胶水,锉被扎的伤口,抹胶等快干了,贴补丁,压实补丁,,最后塞内胎,反向操作,,打气,收工

网友A:
放光气,拆一边外胎,取出内胎,打气,放肥皂水中找漏点,找到用牙签做标记,放气,锉毛孔周边,涂胶水,快干时贴补胎贴,压紧,再装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光气,拆一边外胎,取出内胎,打气,放肥皂水中找漏点,找到用牙签做标记,放气,锉毛孔周边,涂胶水,快 ...

涂胶水后多久打气?

网友:
     补完胎,打上气直接骑着走了,不过刚补完气不会打太饱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胶水后多久打气?

   引八楼  补完胎,打上气直接骑着走了,不过刚补完气不要打太饱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胶水后多久打气?

引3# ,“涂上胶水,晾一会,用干净的手摸一下,不沾手了,就可以了”。
补上胶片,装好内胎就可以打气。
当然首次不要打太多。

网友B:
DEEPSEEK可以完美的回答你的问题,如何补车胎;但是你要说清楚,是补什么胎,内胎还是外胎?是普通胎还是真空胎?是胶补还是火补?是热补还是冷补?是多大的洞,小洞还是大洞?哈哈,然后你就学会了补胎的技术,多找几条车胎练练手啊,然后你就变成补胎高手,补胎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EPSEEK可以完美的回答你的问题,如何补车胎;但是你要说清楚,是补什么胎,内胎还是外胎?是普通胎还是真 ...

你搞过火补么?

网友:
没搞过火补,只是看到好多补胎店这么写,具体怎么火补,真的不清楚,很多技术,我们都要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