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今天不自己动手拆,看别人拆——换小电驴后轮及鼓刹片

楼主(2025-05-07):
雨天,路滑。。。后轮突然没有气扁了,幸好不是骑行途中爆胎~~~

打了一次气,过了几天又瘪了,所以趁着有空仔细去瞧瞧。

一到修理店铺,师傅熟练的用肥皂水检查,发现——不是气门嘴漏气,也不是扎了钉子,而是外胎直接有几道撕裂的口子,嘶嘶地向外冒着气泡。

解决办法——只有更换,报了几种不同质量的轮胎价格,选了个中等厚实的,至少保障一些。

拆换途中,发现后轮轮毂有点磕碰变形,顺便校正一下。

然后,鼓刹片磨损严重,还有弹簧断裂,导致不能回位。。。得嘞,全挤一块了是吧。

那就一道给我捋顺咯就好。

修复完毕,轻拧电门,后轮轻快地转动起来,开在路上也感觉省电多了,嘿嘿。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都裂了,几年的胎?

二○二五年五月七日

网友B:
换的新抬多少钱?

网友:
好像使用环境挺恶劣啊

网友:
修车师傅挣的都是辛苦钱啊

网友:
这玩意比自行车难弄多了,我家的也是后轮瘪了,原来扎了根鉄刺,又推走一会,弄的那刺反复扎了4~5个孔,修车铺补一个孔5元,算下来得30多元还是一条破胎,所以直接买新胎自己换上,愣是费了半天力气。

网友:
换条新轮胎一般90元

网友:
24年底,在北京的价钱是140,160,200。后来换了条160块钱朝阳真空胎,京东查了一下胎60块钱,这么算下来手工费是100块钱。

网友C:
电动车后轮轮胎最不好换了

网友:
现在差不多都是真空胎

网友:
不错不错,修好就好,总比被扔到半路上推车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后轮轮胎最不好换了

挺好换的,就是有点费力气罢了

网友:
电动车的后轮特别难弄!!!!

网友:
自己可以换真空胎,就是不好打气,要空压机充下才行

网友:
我试过加一条内胎照样使用正常。

网友:
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裂了,几年的胎?

还没到两年,印象中是我上一次换工作后,岳父帮我去换的,把我以前开的那架小一些的车换给了他。。。
修理师傅说应该是便宜点的胎,比较薄,所以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新抬多少钱?

新胎+鼓刹一套,更换加调试一起花了差不多一百二。。。

网友:
比自行车难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