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长安奔奔e-star车载收音机拆机测试

楼主(2025-05-07):
单声道,调频灵敏,中波收不到,默认前后自动搜台,长按可切换手动。7786C=Si4732?引脚对不上,找不到资料,不知是哪款芯片。

网友A:
这个东西是单声道的吗?是就不要用了

网友:
调频立体声要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单声道的吗?是就不要用了

是单声道的,功放为单声道接法,引出一个声道,看网上说原车只有一侧喇叭。

网友:
收音机就算了,竟然还是单声道,叔可忍婶不可忍!

网友B:
中波不是要磁棒天线吗?这个2021年的板子新技术中波不用磁棒天线?还是我常识跟不上了时代?

网友:
这车载收音机也够节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波不是要磁棒天线吗?这个2021年的板子新技术中波不用磁棒天线?还是我常识跟不上了时代? ...

中波也可以是拉杆天线,电路是单声道减少成本和重量用单喇叭没错

网友:
太简陋了,聊胜于无

网友C:
21年的机器没资料吗

网友:
集成化了,壳子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波不是要磁棒天线吗?这个2021年的板子新技术中波不用磁棒天线?还是我常识跟不上了时代? ...

有外接天线,中波可以不用磁棒,只用类似中周的磁芯电感就行,何况这个调谐应该跟传统的不一样,调频的本来不用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年的机器没资料吗

我说的是7786C收音芯片,买来验证下是否和Si4732一致,我在做4732收音机借鉴一下。至于整机,引脚测一下基本出来了。

网友:
长安是最会算账的企业。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一般般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声道的,功放为单声道接法,引出一个声道,看网上说原车只有一侧喇叭。 ...

单声道的听着就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