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锂电式粉碎机头

楼主(2025-05-07):
拆一台锂电式粉碎机头。
有充电口 。

输出动力轮,用手扭不动。卡死了 ?

拆开

打开盖子 ,里面是金属齿轮的 ,

上盖带硅胶垫

内部构造

霍尔

控制板

用磁铁靠近霍尔,启动开关,电机可以转动 。

全家福 ,电池标识弘力 。

这款打碎机,采用一节18650 提供动力,控制板是充电、保护一体板。
启动后电机转速很高 。电机碳刷磨损很小 。

网友:
没给出价格不好评判

网友:
这个非常简单,看看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
还是金属齿轮,就是电机差了点

网友:
有金属齿轮应该算不错了吧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一节锂电能有多强的粉碎效果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电机碳刷磨损很小

网友:
钥匙无刷电机就好

网友:
这个电池不怎么样啊

网友:
金属齿轮不错。。

网友:
这电机看着有点像玩具级别的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找不到从哪儿拆开,电池不行了,算了,看楼主拆贴,不折腾了。

网友:
全金属减速齿轮少见,有的充电改锥半金属齿轮。要是像转页扇导风轮里,铁壳减速电机更好。

网友:
粉碎机能碎什么

网友:
这个功率这么小,能粉碎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