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充电,推升电压的计算

楼主(2025-05-07):
充电器在铅酸电池充电时,为了补偿电池内阻、线路压降、和提高充电速度,往往会采用推升电压的方法,
但有的充电器推升电压较高,夏天容易造成失水、过充、不转灯等问题,需要调低一点比较安全。

充电器电路有所不同,调整比较麻烦,今天刚把我的一个充电器改了一个,
基本原理画了一下,电路简单化方便大家调整,

当检测到较大的充电电流后运放输出脚会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去推升电压或转灯

无论是TL431还是运放,参考点并接下拉电阻可使电压推升,

查看充电器芯片采样引脚的上下臂电阻阻值,例如上臂55102,下臂2700,
打开软件计算,原输出电压54.6,充电时欲推升1V=55.6V

输入数值,修改R2并计算,使输出电压接近55.6V,
反向并联计算得150K,并联150K电阻可使输出电压推升1V,推升电压时下拉电阻选用150K,
欲推升2V则电阻选用75K=两个150K并联

网友A:
个人觉得,主要是找到位置

找到位置后,并联个可调,调节合适测一下即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主要是找到位置

不计算并可调,你也不怕冒烟了,还是固定电阻稳定

网友:
增加继电器断开电路

网友:
不是恒流加恒压么?
担心线损压降不如加粗电线,何必浪费电在线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