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兼容的HP惠普笔记本电池过放,充不进去电,我两头用针加电源救活。

楼主(2025-05-07):
这个电池,因为放到笔记本上,而且是待机休眠状态,导致过放,充不进去电了。电源低到9.5V

这个事情我发生过6次了,大概是这样的 前5次过放,我是掰开外壳量每组电压,低的组就单独充。

现在直接全部充,方便的很。

我用两个针接11V电源,并且恒流在1A,充个10分钟。不用单独给低电压的某组充。

这样的电源电路,不进过保护板,直接给串联的电池组充。

这时候电源上到10.5V,在本子上就能充进去了。

楼主:
大概是这样的 前5次过放,我是掰开外壳量每组电压,低的就单独充。

现在直接全部充,方便的很

网友A:
没完全没电锁住就可以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完全没电锁住就可以救一下

锁住了啊,已经充不进去电了

网友B:
有的过放电后,是可以长时间插电源激活的,电池管理芯片有个功能是预充电,就是电池电压特别低时,涓流充电,等电压恢复后才打开快充。acer笔记本亲测,一度以为电池又锁了,实际上插电源几个小时就开始恢复充电了

网友:
就能这样玩

网友:
厉害啊  这样都可以

网友:
过放电后长时间插电源激活的

网友C:
还好是兼容的杂牌电池,这种第三方的杂牌电池一般控制板不会带断电锁的,要是正品电池早就启动保护自锁了,你这windows休眠关了吧,不然来回折腾,贼烦,这个休眠机制好像一直很迷的,有人放包里,结果电脑突然唤醒了,那热的啊,整个电脑变成了一个烤地瓜,巨烫

网友:
拆开充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过放电后,是可以长时间插电源激活的,电池管理芯片有个功能是预充电,就是电池电压特别低时,涓流充电 ...

老ipad放久了插电不显示充电就是这个状态

网友:
不用的笔电我是把电板取下来,长期插在上面待机耗电块.

网友:
楼主应该解决电池放电过低的问题,而不是去反复充电,这太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住了啊,已经充不进去电了

有的只锁充电部分,得自己找平衡充外接。有的充放都锁没办法。建议买副厂笔记本电池,换电芯不会锁保护板充放。

网友:
联想有几款聚合物电池,保护板完全不起作用,长时间不充,电池0V,直接死透

网友:
不知道救回多少

网友:
有个惠普,就是今年过年期间,可能是温度原因,提示电量低,现在已经显示为零了,因为温度原因,去年也在冬天提示过,但过了冬天就好了,今年温度起来后,没能恢复

也要想办法整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是兼容的杂牌电池,这种第三方的杂牌电池一般控制板不会带断电锁的,要是正品电池早就启动保护自锁了, ...

是的,这个功能其实并不太好

网友:
电池过放板子就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