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等电位连接的理解,关于电热水器安全问题

楼主(2025-05-08):
等电位连接出现了有段时间,装修工对它的理解很片面,网上的解释也云遮雾绕,终于在某天洗澡的时候,我悟了,发给大家一起分享。

某天在老家洗澡的时候,老家的热水器也有些年头了,漏电的风险陡增,我就琢磨着如何让它更安全。

热水器触电,电流是从花洒→人体→地面;如果我用一根导线,把花洒连接到地面,那么电路就变成了花洒→人体+导线(并联)→地面,并联电路中,人体电阻远远大于导线,分得的电流会非常小,岂不是就不会触电了。

我想,等电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它不同于地线,它的目标只是把浴室做成一个法拉第笼,即便电器漏电、地线失灵、漏保故障,电流也不会从人体经过,彻底守住最后一条底线。

PS:我的电热水器防漏电手段:
1、主动开关,洗澡时直接关掉。
2、水流感应器开关,开水洗澡时自动断电(有点方便,尤其是热水不够时,停水打肥皂就可以继续烧一烧,也可以防止忘记关闸)
3、花洒用橡胶管道,类似与防电墙,水路越长,电阻越大。
4、等电位保护线,从花洒金属部分接到金属管道接地处(老房子金属管外露的)

网友:
最好加点图,图文并茂更好

网友:
跨步电压伤人,而僵尸跳没事;小鸟在电线上,都算等电位吧

网友:
我的防漏电方法是漏保+防电墙

网友:
一般讲的等电位-连接 就是 将某一个局部 进行对地连接。高压线上和实验室的法拉第笼 也是这个原理。一般的等电位连接 就是区别 重复接地的 说法。

网友:
装个漏保吧,装10mA的那种,老房子很多都没有等电位箱。

网友:
洗澡前拔插头也是个挺好的习惯,但千万不要洗澡中拔插头啊

网友:
现在热水器应该都是内置防电墙了,再配合漏保不要怕

网友:
你把 花洒连接到地面,你见过地面带电的吗 ?地上流淌的水,电笔测量220v 见过吗 ?照样触电。

网友A:
等电位,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人体在全封闭的铁桶里面洗澡,铁桶外面接上一根火线也不会触电,因为人体与封闭的铁桶电位相等,就不会触电。

网友:
现在这类似的电器都配备了漏保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加热后直接断电用不是更安全?

网友:
现在的电热水器有出水断电功能,我放水的时候有听到继电器响声,用水的时候那个显示屏全部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电位,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人体在全封闭的铁桶里面洗澡,铁桶外面接上一根火线也不会触电,因为人体 ...

等电位,在电路上就是在同一个参考点上。只不过楼层上等电位应是热水器等所有金属壳体都会连接到这个等电位连接片,然后一起接地。

网友:
不必添个「法拉第笼」名词,就是热水器金属外壳、金属软管、洗手台金属部分、浴缸金属部分、你脚下,电位相等之意。

和接地意思差不多,墙上那个「等电位接线点」和墙里钢筋、整栋楼钢筋、配电房埋地线是接在一起的。
地线路径长,电流流过时也会有电位差。这里着眼于浴室这一局部,把那「等电位点」作为浴室的「大地」。

网友:
触电伤害是电流流过人体造成的,而电流需要电压加持,电压学名叫电位差,等电位就是没有电位差了,所以不会有电流,不会触电。
早年有一种淋浴喷头,里面只有靠近的2片金属片电极,电极直接220v电源,利用自来水通电加热来洗澡,它的防触电措施就是把喷头出水网经过软线和抱箍,接到自来水管子上(那时没有ppr等塑料管),也相当于等电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