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原装c91数据线断了该个普通USBA转type不启动充电求助

楼主(2025-05-08):
其他线都焊接好了给安卓设备可以充电,就是给苹果不行  紫色cc线苹果原装C-C剪短的话两边都加个识别电阻都可以用

这条是C-L线接通样下拉电阻不充电  有知道的大神吗求助一下

网友:
C口不是5根线吗?你的CC线接在哪里?

网友:
这个不懂,高手上

网友:
充电器C口不下拉是无输出的。

但是你改成A口本来就有输出,直接不要CC协议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用5线usb口带CC焊接点的,充电头也要支持PD协议

网友:
原来苹果也是TYPEC

网友: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搞那么多接口那么多协议

网友:
现在的线都地摊价了,实在没必要维修

网友:
没必要修线啊

网友:
C91就要用PD啊,改USBA就浪费了。。。如果改USB A 要CC引脚处理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一些接口打算自制或修理数据线 发现不耐用 买的接口质量不行 还是直接买成品划算 上个月用红包1分钱的价格买了两根c口数据线 硅胶线 很软 测试能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