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S3 Arduino开发指南》第十一章 TIMER_IT实验

楼主(2025-05-08):
第十一章 TIMER_IT实验

本章,我们将学习ESP32-S3的定时器,教会大家如何使用ESP32-S3的定时器实现定时功能。在本章中,我们将实现如下功能:开启ESP32-S3的定时器,并在定时器的回调函数中,翻转LED灯的状态。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1.1 定时器介绍
11.2 硬件设计
11.3 软件设计
11.4 下载验证

11.1 定时器简介
11.1.1 定时器介绍
定时器,顾名思义,用于设置定时。平常我们设定计时或闹钟,时间到了就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了。而这里的定时器同样也是如此,也需要设定定时到后的操作。
ESP32-S3有通用定时器、系统定时器和看门狗定时器,本章主要讲解的是通用定时器。
ESP32-S3有两个硬件定时器组,定时器组0和定时器组1,每组有两个硬件通用定时器,所以总共是有4个硬件通用定时器。它们都是基于16位预分频器和54位可自动重载的向上/向下计数器实现定时功能。
ESP32-S3的计数频率为80MHz,假如对16位预分频器设置预分频系数为80,那么可得到1MHz的计数信号,每个计数信号的周期为1us,即每个计数单位为1us。基于要设定的时间,就可以对计数器进行设置。打个比方,要定时10ms,而每个计数周期为1us,这里得计算10ms需要多少个这样的1us周期:10ms / 1us = 10000,计数器就需要设置为10000,实现10ms定时,这个举例过程如下图所示。
11.1.1.1 定时器定时配置过程
当设置好定时器的预分频器以及计数器以及开启定时器,这时候定时开始,当计数值达到9999时,即到达设定时间,就会跳进中断回调函数中执行,执行完毕再回到主程序中运行。
11.1.2 定时器函数介绍
本小节介绍到的函数可在以下文件中找到:
Arduino15\packages\esp32\hardware\esp32\2.0.11\cores\esp32\esp32-hal-timer.c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本章节所用到的TIMER相关函数。
第一个函数:timerBegin函数,该函数功能是初始化一个定时器对象。
hw_timer_t * timerBegin(uint8_t num, uint16_t divider, bool countUp);
参数num为定时器编号,03,对应4个硬件通用定时器;
参数divider为预分频系数;
参数countUp为计数器计数方向标志,true:向上计数;false:向下计数
返回值:定时器结构体指针
第二个函数:timerAttachInterrupt函数,该函数功能是为目标定时器绑定一个中断回调函数,配置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AttachInterrupt(hw_timer_t *timer, void (*fn)(), bool edge);
参数*timer为已初始化的目标定时器结构体指针;
参数(*fn)()为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的函数指针;
参数edge为中断触发类型,true:边沿触发,false:电平触发;
返回值
第三个函数:timerAlarmWrite函数,该函数功能是为目标定时器设置间隔定时参数和是否自动重装载。
void timerAlarmWrite(hw_timer_t *timer, uint64_t alarm_value, bool autoreload);
参数*timer为已初始化的目标定时器结构体指针;
参数alarm_value为最大计数值。向上计数到达该数值溢出,触发中断;
参数autoreload为定时器在产生中断时是否重新加载的标志。true:自动加载,循环间隔定时,false:不自动加载,只进行一次间隔定时。
无返回值。
第四个函数:timerAlarmEnable函数,该函数功能是使能定时器,开始间隔定时。
void timerAlarmEnable(hw_timer_t *timer);
参数*timer为已初始化的目标定时器结构体指针;
无返回值。
11.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程序启动后配置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为500毫秒,定时到来时执行中断回调函数翻转LED状态。
2. 硬件资源
1LED
LED-IO1
2Timer0
3. 原理图
本章实验使用的定时器为ESP32-S3的片上资源,因此并没有相应的连接原理图。
11.3 软件设计
11.3.1 程序流程图
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图11.3.1.1 程序流程图
11.3.2 程序解析
1. timer驱动代码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EXTI驱动源码包括两个文件:tim.cpptim.h
下面我们先解析tim.h的程序。我们做了定时器的相关定义。
#define TIMx_INT        0
#define TIMx_ISR        tim0_ISR
我们选择使用通用定时器0,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改变TIMx_INT的值进行初始化别的定时器。TIMx_ISR宏是定时器0的中断回调函数,采用该宏移植性更加强。
下面我们再解析tim.cpp的程序,这里有两个函数timx_int_init和TIMX_ISR,其定义如下:
hw_timer_t *timer = NULL;
/**
* @brief   定时器TIMX定时中断初始化函数
* @note
*           定时器的时钟来自APB,APB80M
*          所以定时器时钟 = (80/psc)Mhz, 单位时间为 1 / (80 / psc) = x us
*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 Tout = ((arr + 1) * (psc + 1)) / Ft us
*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
* @param   arr: 自动重装值
* @param   psc: 时钟预分频数
* @retval
*/
void timx_int_init(uint16_t arr, uint16_t psc)
{
    timer = timerBegin(TIMx_INT, psc, true);      /* 初始化定时器0 */
    timerAlarmWrite(timer, arr, true);             /* 设置中断时间 */
    timerAttachInterrupt(timer, &TIMx_ISR, true);  /* 配置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
    timerAlarmEnable(timer);                          /* 使能定时器中断 */
}
/**
* @brief  定时器TIMX中断回调函数
* @param
* @retval
*/
void TIMx_ISR(void)
{
    LED_TOGGLE();
}
timx_int_init函数是初始化定时器0,首先调用timerBegin函数初始化一个定时器对象并采用向上计数方式,然后调用timerAlarmWrite函数配置中断时间并设置自动加载,后面再调用timerAttachInterrupt函数设置定时器边沿触发中断,最后调用timerAlarmEnable函数使能开启定时器。
注意: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由timx_int_init函数的参数决定,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全局的hw_timer_t类型的结构体指针timertimerAlarmWrite函数的autoreload参数需要设置成true,才能一直循环间隔定时,否则只会执行一次就停下来。
TIMx_ISR函数就是定时器0中断回调函数。函数内部很简单,就是对LED灯的状态进行翻转。
2. 05_timer_it.ino代码
在05_timer_it.ino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tim.h"
#include "led.h"
/**
* @brief   当程序开始执行时,将调用setup()函数,通常用来初始化变量、函数等
* @param
* @retval
*/
void setup()
{
    led_init();                  /* LED初始化 */
    timx_int_init(5000, 8000);  /* 定时器初始化,定时时间为500ms */
}
/**
* @brief   循环函数,通常放程序的主体或者需要不断刷新的语句
* @param
* @retval
*/
void loop()
{
    /* 死循环,不做事情,等待定时器中断触发 */
    delay(1000);
}
在setup函数中,除了要调用led_init函数对LED灯进行初始化,还要调用timx_int_init函数初始化定时器0,通过参数我们可以算出定时时间为500毫秒。启动定时器后,每隔500毫秒进入我们编写好的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中,执行LED灯状态翻转操作。
由于该实验是用来测试定时器中断的,所以在loop函数中,不需要做事情,调用delay函数即可。
11.4 下载验证
下载代码完成后,ESP32-S3开发板每隔500毫秒触发一次中断,然后在中断回调函数中切换LED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