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日产主驾玻璃升降有问题,自己动手修一下

楼主(2025-05-08):
主驾玻璃升降有问题,表现是不启动和刚启动时,升降车窗没反应,启动一会儿就正常了。可能原因是升降开关时间久了,氧化,或者是电机碳刷磨损、碳粉过多导致电阻变大。

日产车设计很人性化,开关面板直接撬开

拔下线束

开关用酒精注入清洗

背面,清洗后使用正常,就懒得去拆门板了。日系车卡扣比较精细,拆了容易 异响

网友:
日系车就这样,我邻居的时而故障

网友:
哈哈,容易拆修的就是好东西

网友:
效果明显吗?

网友:
电机没问题就好。拆修量不大!

网友:
开关虚连和车子启动有什么联系

网友:
汽车的塑料板,很多都是卡扣式设计的。这种设计的卡扣就是常规的标准化设计,跟人性化没啥关系。还有很多电路板上的插口都是“防呆插口”,很常规的标准化设计。至于那些不按常规设计的反人类产品,那是不是设计人员的锅,那是项目经理和老板的锅。。。。

网友:
经常使用高压洗车机的比较容易出现升降机进水的问题

网友:
还是ALPS的控制板。

网友:
我感觉是你车子的电瓶快不行了,不启动和刚启动电压不够,电机不给力造成困难吧

网友:
这个开关大家都是设计卡扣式的,并无特殊之处。

网友:
我用主驾的开关去开关其他的玻璃会很慢,用自己开关就很快,奇怪。

网友:
灌酒精要用吹风吹干

网友:
如果真是按键的问题,喷入一点WD40也可以。

网友(2025-06-20):
如果只是主驾位,电机碳刷磨损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以前我的车主驾升降没反应,测升降开关没问题,以为升降电机烧了,某宝都看好升降电机了,后来决定先拆出升降电机,看是不是和淘宝的一样,拆出来看到铜环和铜刷几乎没什么磨损,是铜刷没有压紧铜环,自己用手扳一下铜刷,压紧铜环,再清洁好铜环通刷装上,满血复活

网友:
维修小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