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瓶车充电器后级转灯芯片求教

楼主(2025-05-08):
继续修那个不起震的电瓶车充电器,前级都查了个遍,该换的也换了,该测的也测了,还是不起震,昨天刷视频看到一个症状一样的,是后级转灯芯片lm358比较器坏了,拿出来看看这个充电器用的转灯芯片不一样,引脚跟丝印都不一样,也没查出来他是的啥芯片

网友A:
要不就重新买个新的

楼主:
芯片8脚看着是接的电容负,lm358第八脚是正才对

网友:
要修次级,还是要把整个次级的图画出来才行

网友:
不起振应该和转灯没关系吧 ,测住后级电压,短路光耦(1-2 3-4)试试有电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重新买个新的

新的有,就是想研究研究,修过好几个,就好这口

网友:
不起震是保护了吧!

网友B:
TL-01八脚芯片,是单片机,好像见到哪个帖子里提到过。

网友C:
可以在某宝上搜索集成块的丝印,如果有货会有标注功能的

网友:
不好找到资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某宝上搜索集成块的丝印,如果有货会有标注功能的

现在很多丝印是假的 防抄 随便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01八脚芯片,是单片机,好像见到哪个帖子里提到过。

这么高级,单片机没得玩了

网友D:
特能充电器不按套路出牌,特能的的充电器好用这些五花八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能充电器不按套路出牌,特能的的充电器好用这些五花八门的芯片

我之前以为是常规的lm358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以为是常规的lm358呢

远离特能充电器是最好的选择,我遇到过难修,买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E:
不起振与后级关系不大,断开431除电压分压的电路,看大次级电容电压没有就知道了

楼主:
在论坛里找到了那个单片机是tl3288有坛友改可调电源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起振与后级关系不大,断开431除电压分压的电路,看大次级电容电压没有就知道了 ...

没太懂,能在电路板上画图指点下吗?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