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并联 改并联 可以吗?

楼主(2025-05-08):
1个电池里的串并联的6节18650电池(红皮紫头的三洋,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想改成并联,不可以吗?充满4.2V,第二天再测 就3.9了。充电的时候电源(立硅码的套件改的2400电源) 显示0.1欧,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并联到一起充电是可以的。估计内阻比较大,自放电大,废了。

网友:
这里面肯定有电池噶了,首先要挑选

网友:
串联并联最好是单独充

网友:
0.1欧是100毫欧,不管是电源的内阻,还是并联后电池的内阻,都明显偏大,还有充满一天就降压到3.9伏,自放电那么大,肯定有电池不行了。

网友A:
拆开分别充,把电压下降快的踢除。

网友:
都可以呀,只要电压,容量达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分别充,把电压下降快的踢除。

并联着,再次充满了,充满以后拆掉了 焊在+上的焊片。。。再观察一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联着,再次充满了,充满以后拆掉了 焊在+上的焊片。。。再观察一天

你需要一款容量测试装置,内阻仪也得备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着,再次充满了,充满以后拆掉了 焊在+上的焊片。。。再观察一天

这样也可以,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款容量测试装置,内阻仪也得备一套

偶尔焊个电池,内阻仪 就太奢侈了。500来块 整了个电容点焊机 都后悔了。。。

网友:
花4元钱,买一个简单的ZB2L3电池容量测试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3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