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搞了两个比亚迪的继电器,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5-08):
搞了两个比亚迪的继电器,一个是EVRBD400CI 400A,另一个是EVR300CPI 500A,400A的体积要大好多,且重很多,那个500A的继电器跟vivo 33w的充电器体积相当,两个的螺孔都是紫铜M5的;按型号命名规则,这个EVR300CPI应该是300A的,但是找了电商平台卖的,这个型号的有300A和500A,不知到有没有虚标?有了解的吗?
EVRBD400CI 400A实测工作电流12V1A
EVR300CPI 500A实测工作电流是12V0.6A

网友:
做个点焊机

网友A:
电商卖的全是山寨只能凑合

网友:
正经继电器  爽的一批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商卖的全是山寨只能凑合

哪里能买到正版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真伪了

网友:
体积大的重的只有400A
体积小的轻的确有500A
我虽不懂技术   但我懂中国人

网友:
不奇怪,工艺不同承受的最大电流就不同,比如触点的白金镀层厚度

网友:
自身功耗12W、7.2W,对电池车来讲感觉浪费不小。

网友:
型号里面的数字应该是电压。我也买了一个,拆开看了下,触点是密封在陶瓷壳子里,线圈灌胶,就没有继续拆。上盖里边带两块强磁灭弧。

网友:
拆个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