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热门镍氢5号充电电池评测

楼主(2025-05-08):
现在能用到5号镍氢电池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自己的宾得K30无奈用锂电池会有光圈门,于是降级使用5号电池,备有媲美日产爱老婆的明星品牌,倍特力 BPI

BPI电池备有2组,一组是2400mah的高容量电池,另外一组是850mah的低容量电池,用在宾得K30上均一言难尽啊,掉电快,使用容量只能放出一半不到

电池总体循环次数并不多,不会超过20个循环,出厂日期可能会稍长一点(约4-6年),没隔段时间会有定期充电保养习惯
虽然BPI在单反上不给力,但是容量测试基本又是能达到标称容量,那么问题必然出在内阻上

1、第一组BPI 2400mah测试(工具TS457)

实测重量110g,内阻范围29-30-54-74

2、第二组BPI 8500mah

实测重量68g,内阻84-85-93-95

第三组:新买的飞狮 2000mah 黑皮

重量111g,和BPI2400差不多,内阻非常惊人,21-22-22-23

容量测试还没出来,但是飞狮也是老品牌了,容量我到不担心。

总结:在高放电设备上,内阻比容量更重要,BPI貌似不适合在单反等大功率设备上使用

楼主:
以前买的垃圾倍量电池,自放电严重,实测容量400左右,内阻居然比BPI 850还小,这···没道理啊
80毫欧的电池,基本属于很差的了,据说爱乐普内阻能做到20以内

网友:
镍氢电池就是无线鼠标用,只要容量够大,内阻无所谓。

网友:
BPI标志那种一般是工厂淘汰品,自放电极大

充电电池赝品或者次品太多,一般官方专卖店买的才有评测价值

但是官网价格不菲。例如超霸的单价在十元左右。而品胜的在15左右。

其实三十年前,这类电池也是十多二十元,算起来也不算贵。

网友:
现时的BPI已大不如前,一致性差

网友:
抛开价格谈性能就是耍流氓了…BPI之前爱老公那个我用了好多年了容量好像也没啥太大变化…镍氢还是有好多地方用的,收音机随身听,血压计,这些…

网友:
还有用物之地,就是便宜的东西 真的没好货 鱼市和其他市场通用法治。配合好的充电器或者慢充  好电池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现在国内电池都不行,松下爱乐普的不错,虽然贵但是指标高循环寿命长,比国内的低价格电池更合算

网友:
BPI就是纯垃圾。 之前买的某虫家的, 我就放鼠标里面用。 循环估计就20来次。就用不了啦。中途拿下来放着过, 买了4个还是八个, 就没用多久  后面放松下cc-63上面充电, 一个直接拒充了,另两个可以充电  但是不能放 , 放几天直接掉电压用不了啦,就0.9V, 再放几天就0.6V了 直接扔了。 后面某东买了 富士通 松下 品胜 便宜的还有飞狮都没问题  一直用到现在 就品胜2500MAH 不能保存太长时间,还是容量做太大了 放着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