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估计以前是被忽悠了。

楼主:
以前买的一个百得 的冲击批+夹头的电钻,电池不中用了,就买了一个铂科威的 带力矩调节的电钻(卖家说是最大40牛的扭力)。结果到手拧螺丝发现 还能手工用扳手再紧90多度才紧。因此也想过自己更换 早期的 百得 的电池。考虑再三 特意加了 运费险 又买了一个 xx牌子的冲击批,标称1档40牛,2档90牛,3档160牛。结果拧螺丝发现1档的40牛就满足我拧紧螺丝的要求,即用扳手再拧紧的时候 拧不动。

网友A:
同体积的冲击批的扭力肯定比电钻的大。

网友:
电池不好换电池不是便宜过吗?

网友:
有些可能是乱标的

网友:
电动工具的水很深,杂七杂八的牌子太多,还是买正规的品牌货吧,如果资金够,买进口。

网友B:
电钻扭力和电池也有关系。不过你这个十有八九是电钻扭力虚标。然后冲击批扭力往下虚标,实际要高一些。两个一结合就导致差异特别明显。

网友:
扭矩没一个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扭力和电池也有关系。不过你这个十有八九是电钻扭力虚标。然后冲击批扭力往下虚标,实际要高一些。两个 ...

电钻 和 冲击批,用的是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体积的冲击批的扭力肯定比电钻的大。

都是标称 40牛。。。。结果就误导我以为要买更大扭力的 电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钻 和 冲击批,用的是一块电池。

你要看一下你的冲击批是不是起始速度很快。正常稍微过得去的冲击批,启动的时候,可以转速控制在200以下。这个时候,扭力控制在40nm以内是可能的。否则,很多冲击批,就是电板手改的,起始速度上来就1000多。怎么可能在40nm以内呢。
这个和是不是同一块电池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标称 40牛。。。。结果就误导我以为要买更大扭力的 电批

是不是杂牌?

楼主:
电钻 是铂科威,冲击批是人民电器。都不知道是不是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一下你的冲击批是不是起始速度很快。正常稍微过得去的冲击批,启动的时候,可以转速控制在200以下。 ...

两个都是 扳机 无极调速的

网友:
冲击的力度是会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标称 40牛。。。。结果就误导我以为要买更大扭力的 电批

小小的无刷手电钻还有标称120牛的呢。国产工具铭牌的嘴,那就是骗人的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 扳机 无极调速的

无刷电机就不可能无极调速的。
尤其是寨牌起子,都是阶梯式的分为8-9段而已。第一台阶的速度,好一点的能在200转以内。差一点的,3-4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就不可能无极调速的。
尤其是寨牌起子,都是阶梯式的分为8-9段而已。第一台阶的速度,好一点的能 ...

人民电器的 冲击批 慢勾扳机,可以感到转速变化,9档的。
铂科威 的 电钻,慢勾扳机,感到转速是5档的。

网友C:
冲击批扭力是与时间有关的,标称的最大扭力,只的是一直冲击,直到打不动为止,时间可能持续30秒甚至数分钟以上。
高手使用冲击批,一般都是冲击后多少秒就停,凭经验控制,也能达到一个合适的扭矩,,时间短了扭力达不到,长了螺丝打断打坏,
所以我其实只建议冲击批拧木螺丝,不用考虑扭力,只看螺丝吃木深度就行,误差2-3mm基本都行,很好控制,是神器。
拆大螺丝也行,其他工况,除非基本不用考虑扭力的大螺丝,不然都差点意思

冲击批几个参数如下。
1、介入冲击扭力,即拧螺丝后,到介入冲击哒哒哒所需的扭力,我估算一般都3牛以上了,主要受弹簧力度影响,所以拧小螺丝,1s不到就冲击然后就断了。
2、冲击频率,这个关于效率,一般来说,频率越高,越难控制,打螺丝越快。
3、冲击力度,一般来说,打击块和弹簧越大,冲击力度就越大,,弹簧越大,触发冲击的扭力需要就越高,电机的功率也就越大,在电机功率不大幅提升时,电机设计就会偏高扭低速,且行星齿轮减速比就越高,冲击频率就会低一些。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最高扭力,直观体验就是打螺丝速度会慢一些(相比同频率同扭力),
所以你见到的高频率4000以上,一般都是小扭力型的,大扭力的频率会低很多。。。。而且这个频率,也是虚标,据我不准的知识推断,所有厂家都虚标,这个频率一般是这样计算的,电机转速/行星齿轮减速比x2,,这个x2就是指的2个冲击齿,,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个x2没有意义,且工作时,电机转速是远远低于空载转速的。

电钻扭力和冲击批没得比,不带副手柄,25N基本是手握持极限,且很容易扭到手,40N基本是220V电锤的扭力(电锤一般带离合,目前离合扭力基本都是40N才触发,单手根本握不住,所以很容易拧到手,如果是缺油的电锤,因为离合基本很少触发,油泥卡死,触发扭力就更大了,更加握不住)
市面标称40N,且没副手柄的,一律认为假货或者利器(不是假货,那这扭力伤人嫉妒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批扭力是与时间有关的,标称的最大扭力,只的是一直冲击,直到打不动为止,时间可能持续30秒甚至数分钟 ...

谢谢,了解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