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这个N76E003AQ20的ICPCK引脚,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5-05-08):
从某宝上购买的一颗N76E003AQ20,接上测试板后,想尝试下载程序却无法下载。

于是先测一下各个引脚的电压,其中ICPDA和RST引脚电压正常,只有ICPCK的电压为0!
于是断电,再测试一下ICPDA 、ICPCK和RST引脚对GND或VDD的反向压降,
结果发现ICPDA 、ICPCK对GND或VDD的反向压降正常(二极管的压降)。

这就纳闷了,为什么ICPCK(P0.2)引脚上的保护二极管压降正常,而加电时却回到0V呢?
不会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吧?还是焊接出现问题?
反正目前仍然百思不得其解,等待新的板子打样回来再试了。

网友A:
我在淘x上买了5片 n76e003,估计是拆机的,只有一片反复测试才能下载进去程序。运行了几天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淘x上买了5片 n76e003,估计是拆机的,只有一片反复测试才能下载进去程序。运行了几天就挂了。 ...

我买的几个N76E003AT20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个AQ20出问题

楼主:
重新用新板子焊了,还是不行,可以确认芯片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