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雷克萨斯汽车钥匙拆开更换电池

楼主(2025-05-08):
中控显示钥匙电池电量低,拆开换个电池。

先要把应急机械钥匙拆下来。钥匙侧面一个小按钮:

用手指按外侧机械钥匙就能解锁弹出:

机械钥匙钥匙取出:

然后在取出机械钥匙后的开口处用小螺丝刀拧里面的一个槽,即可把钥匙的壳拆开:

外壳拆成两半:

有个防水胶膜:

防水胶膜下面是按钮:

按钮都可以拿下来:

电路板这面是芯片,用的是德州仪器TI的主控:

电路板另一面,电池就在这里:

电池取下:

电池是常见的松下CR2032锂电池,电压只剩2.8V了:

来替换它的新旧电池对比,左边的劲霸是新的,右边的松下工业电池是原装的,都是印度尼西亚产:

新电池电压3.3V,电力充足:

装上新电池按相反顺序复原,完工:

网友:
几乎都是2032,怎么没见天线

网友:
只要能够拆开,换电池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A:
实测,CR的纽扣电池可以充电,且目前测试暂时未见起鼓炸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CR的纽扣电池可以充电,且目前测试暂时未见起鼓炸开的

可充到3.2V左右,第一次时,可再用1-4个月,视充电时长而不同(钥匙等设备不同可能时长也不同,测试的钥匙原装和新电池只能用7-9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测,CR的纽扣电池可以充电,且目前测试暂时未见起鼓炸开的

别误人子弟了,可充电的是ML2032(3.0V)或LIR2032(3.6V),CR2032充电会爆的

网友:
原装CR2032很耐用,跟原车启动电瓶一样定做的吧

网友:
自己换又省下不少钱了,这玩意找人换要花不少钱的

网友:
纽扣电池充电很危险

网友C:
为什么原装电池有的可以用10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原装电池有的可以用10年以上

含银的电池寿命就是要长一些的。

网友:
之前觉得2032不耐用,买了一堆,结果用不完

网友:
这个虽然是个简单的活,但楼主拍的真仔细。

网友:
据说松下的 2032是标杆

网友:
你们发现了吗,怎么换品牌都没有原装的用得久,怪了

网友:
丰田的钥匙都特别耗电,坐我对面的妹纸差不多每半年,我都给她换电池一次,两个钥匙都换。
按说这么简单的功能并不需要多么耗电的。
相比之下,我的几台车几年了从未换过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误人子弟了,可充电的是ML2032(3.0V)或LIR2032(3.6V),CR2032充电会爆的 ...

坛友所言是在既有的知识上,但是否实践过呢?

目前实测多次,cr系列的锂性质的纽扣电池,用本人的一个充两节5号电池的变频开关电路的充电器(曾发过帖子,可参见本坛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3065-1-1.html),最高大约3V多一点输出,自制的一个纽扣电池夹子,专门充纽扣电池用(不仅现在,多年前就这样干过),这个充电器电压正好对应额定3V的纽扣电池,充电实测可充到3.1V多。以前用工频变压器式充电器也充过,但没有做较完整的测试和记录(这次说的内容也是回顾的,数据只是大约值不保证完全准确,姑且作为记录吧)。

目前实践的,cr系列可充电,开始时是短时间几分钟(先试试的意思),后逐渐延长时间到1小时以上(试验感觉可行后),多次后,最长到连续5天不间断,电池未鼓包,更未爆炸,测量电压3.1V多,充电电流最大十几mA左右开始时,很快降到数mA乃至2mA左右,之后维持此值。

试过除CR的锂类电池之外的电池如LR、SR等银类、碱性常见类型,时间只能几分钟,长了鼓包以及爆炸开。

也许,本人目前对CR系列纽扣电池充电,还和充电器有关,但只有这一个3V的,无法展开测试。充电器带充电变灯的,但充这个不变,在长时间充电如十几分钟后充电灯近乎灭了,但测量还有毫安级电流(测试数据和万用表有关,能充电不鼓包爆炸也许和充电电流微小有关,但肯定除CR外会爆炸)。

现已经对一个CR3032充电2次(充过的有2个),第一次累计充电100小时以上,用了4个月,第二次因为要用,只充了4小时左右,从3.01V多点充到3.1V,现已经用了半个月(那个钥匙在3.01V多点时就提示电量不足了)。

以上是最近半年实际测试的结果,数码坛子倡导实践和探索,一点经验拿来分享,仅供参考,风险自负!

准备把做的夹子,测试的电池、电源等专门发个帖子给大家看看!在此先留个记录!

编辑纠正上面的手误:电池型号是CR    2032,顺手打字误为30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所言是在既有的知识上,但是否实践过呢?

目前实测多次,cr系列的锂性质的纽扣电池,用本人的一个充 ...

多年以前给电子手表的小纽扣电池充过电,用1号大电池充的,不能一直充,充一会,纽扣电池发热了就断开,连续几次,充完电的纽扣电池能用好几个月,如果一直充,纽扣电池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