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差了牌酸奶机拆机

楼主(2025-05-08):
想知道内部结构请见图
超简单

网友:
有些小家电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冬天还行。夏天就坏菜了

网友:
该简单就简单

网友:
不用他,放也放酸了

网友A:
酸奶机就是一个加热片吗?这么简单啊

网友:
小家电越来越简 单

网友:
这个可真是简单,坏了也好修

网友:
基本都这样

网友:
没有时间和温度控制电路啊,做酸奶除了要控制温度,还要控制时间的,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低端电子产品,结构比较简单,还算耐用。

网友:
感觉ptc发热片尺寸太小了点,也没有温控和定时电路吗?

网友:
这个真是,连定时、蜂鸣什么的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酸奶机就是一个加热片吗?这么简单啊

要下 菌的,类似 发面包那种酵母菌

网友:
啥都没有,固定发热。定时没有,温控没有,果然是太差了(TCL)。怎么说也是一个大厂家,这么干太不要脸了。不会是冒牌的吧?

网友:
厂家这么干的还少了?不稀奇,大家都在这么干。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小加热保温

网友:
简单故障率低啊

网友:
就是这样简单的?

网友:
原理和电加热蚊香一样,让酸奶保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