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PSON L805喷墨打印机排除搓纸轮故障,打印头底座金属支架破损导致卡纸故障

楼主(2025-05-08):
EPSON L805喷墨打印机排除搓纸轮故障,打印头底座金属支架破损导致卡纸故障

网友A:
我有台EPSO  L1300喷漆颜色不对,可能喷头堵了,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EPSO  L1300喷漆颜色不对,可能喷头堵了,不知道怎么拆

先在系统里清洗喷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系统里清洗喷头试试。

系统里面清洗很多次了,没有用,色彩还是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