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78有严重的兼容问题

楼主(2025-05-08):
先后有2个不同版型的578硬盘盒,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刷固件无解,某些机型硬盘没反应,然后出现【C7接口CRC错误计数】;某些固态读取慢,分区格式化过程中卡死报错。反复验证多次,同样的用1153E就正常

网友A:
这种基本都是供电问题,自从换了三头线以后所有盒子都不抽风了,所有固件也都正常了,我都不知道之前我错过了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本都是供电问题,自从换了三头线以后所有盒子都不抽风了,所有固件也都正常了,我都不知道之前我错过 ...

三头线是啥,求科普

网友C:
我那斐讯家的H1盒子好像就是578,我有两个,斐讯原装硬盘,用着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斐讯家的H1盒子好像就是578,我有两个,斐讯原装硬盘,用着妥妥的。

没记错的话是576,没有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本都是供电问题,自从换了三头线以后所有盒子都不抽风了,所有固件也都正常了,我都不知道之前我错过 ...

固态没那么耗电,都不到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头线是啥,求科普

就是除了常见的两头外额外多一个取电用的多出来的USB头的那种线,一般又叫辅助电源数据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态没那么耗电,都不到1A

USB 3.0默认只有5V 0.9A,除去线耗和各种转接引起的功率下降还可以更可怕一点的亲,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不信邪,毁了几个盘就老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头线是啥,求科普

两个公头输入吧...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网友:
机械了1T有时候不行,固态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 3.0默认只有5V 0.9A,除去线耗和各种转接引起的功率下降还可以更可怕一点的亲,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不信 ...

会不会有单独供电的数据线更安全一些?

网友:
578的兼容性蛮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有单独供电的数据线更安全一些?

我见过类似的,两公A一个母A,效果差不多,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好原生三头线,用起来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SB 3.0默认只有5V 0.9A,除去线耗和各种转接引起的功率下降还可以更可怕一点的亲,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不信 ...

电流不够的后果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不够的后果有这么严重吗

反正我前前后后丢了大概3TB的数据,现在老老实实上三头线,主打一个舒服

网友:
要弄dc 独立供电

网友F:
国内的普通货都是尽可能缩水,要关注一下板子上供电部分细节,有的电感是那种bead电感,体积小美观,但是感量不大长期高负荷下容易变质性能下降。我以前有个易驱线就是总有不正常,把贴片电感换成磁芯线绕的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内的普通货都是尽可能缩水,要关注一下板子上供电部分细节,有的电感是那种bead电感,体积小美观,但是感 ...

奥瑞科 优越者这种大批量出货的,不应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瑞科 优越者这种大批量出货的,不应该吧

那确实不应该,我买的都是无牌山寨拼多多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