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戴尔一体机换个固态硬盘,随便拆开看看WD这货真假,

楼主(2025-05-08):
闲着没事,在家楼下一个回收二手家电门市发现一个戴尔一体机,问老板说100元插电能开机我也没讲价拿回家,就是想用它存点照片和歌曲,看有很多换固态硬盘的我也买了一个500G的,花了160元拆开看看就这样,芯片挺新好像不是打魔的,其实应该买个小容量的就可以保留原机械硬盘,现在我就把大机械硬盘拿掉算了,,

楼主:
10年前经常来这里从中学到了很多坛友宝贵经验,后来忙工作,最近上来发现原账号不能用了,没办法就重新申请号吧,

网友A:
SD芯片,应该不是假的,这一体机啥配置的?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网友:
我前阵子也是100元收了台苹果21.5寸A1311一体机,也是换了块固态目前服役中。电子产品贬值太快了

网友:
中规中矩,走sata接口的大多数都空一大片,后来的走m2接口就小多了。

网友:
光驱线拆了给机械盘用!

网友:
坏消息:有光驱,4代以前
好消息:4代以前的CPU都是可以更换的,有可能加几块钱性能翻倍

网友:
如果芯片不假那就 是2手拆机硬盘

楼主:
老东西配置太低了,没有合适CPU换,我只加个8G内存,简单上网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芯片,应该不是假的,这一体机啥配置的?

配置太低了,没找到合适的cpu 换,

网友:
一体机配置比较鸡肋,我手里还有两个一体机内脏,外接HDMI显示器能正常使用,但感觉用途不大。

网友:
看着倒是挺好的,不过WD不是也用闪迪的主控么?

楼主:
  配置低,CPU 不是焊接的可以换,没找到合适的U 只换了8G内存,

网友:
现在许多固态硬盘质量太差了,包括wd这样的大牌子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平时用用应该性能够了
不亏

网友:
光驱位置装固态,机械硬盘可以继续装在原位置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芯片,应该不是假的,这一体机啥配置的?

配置低,没找到合适CPU 换,

网友:
用闪迪颗粒应该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