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正品GP 9V电池

楼主(2025-05-08):
说是正品,也不知道正不正,和便宜的做过对比,底部印字便宜的是油墨印字,而这个是激光打印。

网友:
王中王,火腿肠,一节更比六节强

网友A:
碳性电池,不可充电。

网友:
我都是买便宜的,正不正品也无所谓,用红包后几毛钱一节

网友B:
百度上:9伏电池的容量基本上在25maH至200maH
我现在撸2450钮扣电池,2450电池的容量大约在600毫安时左右‌,3节组一个9V电池

网友:
管他正不正品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质量还不错,价格不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9伏电池的容量基本上在25maH至200maH
我现在撸2450钮扣电池,2450电池的容量大约在600毫安时左右‌ ...

有没有9V的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9V的锂电池?

9V锂电一般是升压来的,看坛里的贴子
但是用9V电池的表一般用两节锂电串联也可以使用

网友C:
新电池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9伏电池的容量基本上在25maH至200maH
我现在撸2450钮扣电池,2450电池的容量大约在600毫安时左右‌ ...

3个焊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碳性电池,不可充电。

小电流充电并且小电流使用可以永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锂电一般是升压来的,看坛里的贴子
但是用9V电池的表一般用两节锂电串联也可以使用 ...

两节7~8V可以用在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就拆了?

用在测温表上的,不开机了。我手边没万用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电,反正厂里的就拆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流充电并且小电流使用可以永久充电。

你试过吗?早知道我就不拆了

网友E:
一般假货电量比正品少很多,我之前在小卖部买到假干电池安装到剃须刀上居然连一次胡子都没有刮干净就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假货电量比正品少很多,我之前在小卖部买到假干电池安装到剃须刀上居然连一次胡子都没有刮干净就没有电 ...

碳性电池本来就输出电流不大,遇上假货更要命,原料杂质都不合格,遥控器还能勉强胜任

网友:
能用就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节7~8V可以用在表上?

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两节某烟电池,串起来直接用,没电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