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组装一个小巧手机移动电源,TFT彩屏版

楼主(2025-05-08):
这移动电源也是套件,原本这个移动电源是要先于五一节前帖子中的那个移动电源作好的。

但是,在测试主板时把充电取样电阻烧了,需要买电阻修耽误了时间,等修好了主板就到了五一放假,就没有时间组装了,

只能节后组装。

组装一小巧的无线,有线充22.5W移动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06&fromuid=1976637

套件颜色只有一种灰色的,

套件包含一些辅料,镀镍钢带,青稞纸,EVA泡棉各一片,还有一对红黑硅胶线

主板

测试主板功能全部正常,
由于测试时电源线B+ B-没有焊就是穿在焊孔里面,
在测试中线会脱出,因此,正极有可能碰到了充电取样电阻,把电阻烧了

亮屏待机电流不小

熄屏待机电流

起先在TB评论中了解到这个主板主控与电感发热大,
后来看到坛友组装过这个套件,也是这样说。
那就不能考虑这问题了,所以得做个散热器,
散热器用0.5mm的紫铜箔弯成U形,
U形散热器一面焊到PCB主控位置背面,另一面紧贴在外壳上

过孔处做好绝缘,贴上高温金手指胶带

用锡焊上

主板装进壳子后,散热器效果

USB与 Type C插座感觉焊接不牢靠,补焊一遍

然后把电池焊好,焊点难看请无视
电池选用全新新版三星INR21700-50G
镍片不用套件中的镀镍钢带,用0.15mm纯镍带

电池详情移步至:

烫手,新鲜出炉,新版三星INR21700-50G测容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976637

先试放进壳子

然后,正式装进壳子。
电池用704硅胶固定

电池固定好后,把主板安装上去,散热片上涂上导热硅脂保证散热片与外壳间的热传导

温度探头用5024K导热胶固定在两颗电池中间位置

接下来接上电源线

再测一遍功能
一切正常

测试完功能,最后就是盖后盖了,后盖都是卡扣式,盖上后就不能无损打开了
涂上704硅胶再盖后盖

盖上后盖严丝合缝,完美。
外壳有一点不足,就是面盖很容易刮花。

与12 pro大小对比

称下,200g

这个组装完后,感觉颜值体积都非常满意,接下来还要组一个,电池都焊好了。
本次组装结束!

网友:
这移动电源套件看着不错,组装起来挺拉风的。

网友A:
这个移动电源套装,颜值、功率、体积、价格都不错,最近在论坛出镜率蛮高的。
我也是在过年期间在家闲着没事组装了一个。
除了快充快放时发热较大,其他使用情况完美。

网友:
移动电源套件有颜值。

网友:
看着确实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套件多少钱一套,今天刚看到这款

网友:
这移动电源套件质感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B:
壳子料板有购买链接吗  看看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套件价格应该很美丽

网友C:
两节电池容量太小哇,这么花哨的控制板不搞个10ah的?

网友D:
涂了不少的胶,再打开就比较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壳子料板有购买链接吗  看看价格让我死心

不用看就可以死心了...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网友:
等我回去,也搞一个同款

网友:
用料和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节电池容量太小哇,这么花哨的控制板不搞个10ah的?

两颗5Ah并联不是10Ah???

网友E:
这个之前好像马宝看到过,要不就是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了不少的胶,再打开就比较难了。

不涂胶想无损打开也绝非易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移动电源套装,颜值、功率、体积、价格都不错,最近在论坛出镜率蛮高的。
我也是在过年期间在家闲着没 ...

体积确实很小,看图片看不出来,拿到手上才能感知其小巧,外出随身无论是使用还是携带都非常方便。10Ah的容量也不算小,给手机充两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之前好像马宝看到过,要不就是闲鱼~

两个地方都有,小黄鱼上便宜几块钱

网友:
胶用得太多了,其实用高密度海绵固定就好。
快充快放发热大,说明效率不行。
颜值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