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用SM3281N (8CE) 和 3280 (8CE) 能否双贴512GB 做到1TB的U盘?

楼主(2025-05-08):
用SM3281N (8CE) 和 3280 (8CE) 能否双贴4CE 512GB 做到1TB的U盘?

就是说假设闪存是 单颗4CE 512GB

不管是什么封装,用上转接贴也行,只要是3281N 和 3280 支持的颗粒,在不缩CE的情况下

能否做到 双贴4CE 512GB 做到 总共8CE 1TB的U盘?

网友:
3280+nw920双贴1T

楼主:
还有别的方案嘛?

比如 闪迪 bics3 bics4

或者 Intel / Micron B16 之类的

网友:
bics3、bics4单DIE 8CE,256G/512G,要1T的都是叠DIE的,2DIE很少见。单512G、1T多数是4DIE甚至8DIE的,常见于某些牌子最爱的西数闪迪拆下来的盖标片,只有2258xt能开,连59xt2都别想,更别说3280了
B16 8CE只能到256G,512G的04T缩CE就有8CE了
3280就那几个固件。

网友:
都1TB了为啥不考虑直接上固态主控,纠错和性能U盘主控都排不上名号的

网友:
我觉得u盘主控干到256G差不多了,1T真费劲

网友:
搞这么大   写满一次   时间不少吧

网友:
3281N有点吃力吧

网友:
主控、FLASH如有对应的支持关系,就可以做任何容量。。。。
你品。。。

网友(2025-07-31):
可以是可以……找8CE的B58就行。。但是只能3281NBB,而且只能用黑片工具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