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5340充电器,20v充电器怎么给其他电池充电

楼主(2025-05-08):
大有5340充电器,20v充电器怎么给其他电池充电。

买的其他平台的电池充电器充电很慢,就想能不能用大有的充电器给其他品牌电池充电,比如a3款,牧田款。

网友:
如果电池类型和电压一样是可以的,但是还要看其电流是否能承受。

电池本身能够接受的最大充电电流根据型号是不同的。

想给各种不同的电池充电,最好的办法还是上可调电源。

网友:
你自己玩,懂得了,用可调电源。用大有改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