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介绍个25v输入3.3v输出大电流的ldo

楼主:
求介绍个25v输入3.3v输出大电流>0.3a的ldo,当然压差小点1v内最好,或者是有好的串联稳压电路也好,麻烦各位

一般一个小单片机加个小屏幕多大的电流?

网友A:
25V转3.3V,0.3A,热耗6.5W,不加散热片和风扇这得要什么封装才能扛得住,上DCDC吧

网友:
DCDC芯片有很多,你去立创商城直接搜,

网友:
2楼给出了标准答案。

网友:
LM2940S-3.3
AMS1117S-3.3
TPAP2205-33Y
HE2028A33FR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转3.3V,0.3A,热耗6.5W,不加散热片和风扇这得要什么封装才能扛得住,上DCDC吧 ...

是呀,忘记热耗了

楼主:
一般一个stm小单片机加个0.96小屏幕多大的电流?

网友:
这么大的压差上DC-DC吧,LDO在压差5V内差不多.

网友:
可以看看DS8241-33S5

网友B:
介绍一款DC-DC芯片 NDP2450,我用过那么多DC-DC这款现在最优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一款DC-DC芯片 NDP2450,我用过那么多DC-DC这款现在最优选.

谢谢,看到好多项目有2450

网友:
一个DC-DC 5元?

网友:
弄个降压模块,有好多